[PCB] 请问genber可以转PCB么?

楼主(2019-11-17):
请问双层板只有:
.GTO = TOP SILKSCREEN LAYER
.GTP = TOP SOLDER PASTE STENCIL
.GTS = TOP SOLDERMASK LAYER
.GTL = TOP COPPER LAYER
.GBL = BOTTOM COPPER LAYER
.GBS = BOTTOM SOLDERMASK LAYER
.GBP = BOTTOM SOLDER PASTE STENCIL
.GBO = BOTTOM SILKSCREEN (only on double sided silkscreen designs)
.GM1 = BOARD OUTLINE (CNC ROUTER OR PCB SHEAR)
.TXT = EXCELLON NC DRILL FILE
.CSV = PICK AND PLACE DATA

可以转成PCB么?另外我用AD转的出现了敷铜错误和走线过粗的问题,没有成功,见下图。

网友A:
打错字了吧???gerber

网友B:
cam软件 试下

网友C:
会转的分享一下

网友D:
是可以转的,因为格式兼容问题,转出来的需要检查和修整后才可以使用,书籍《Altium Designer17 电子设计速成实战宝典》中第11章第12节讲了2种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转的,因为格式兼容问题,转出来的需要检查和修整后才可以使用,书籍《Altium Designer17 电子设计速 ...

mark

网友F:
支持6楼,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