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X使用硬件IIC读写AT24C02,求解惑!

楼主(2019-11-17):
使用硬件的IIC读写24C02,在DEBUG模式下,按步运行程序,执行完程序后,可以正确读取到程序写入的数据。如果是直接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进去,就写入不了数据,读到是之前DEBUG时写入的数据,请问是IIC没配置好吗?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可能是时序不正确的问题,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检查SCL和SDA的时序。

网友B:
查看下Datasheet,是否是Jtag等调试引脚,在SWD调试时会自动禁用Jtag功能,所以可能存在debug下OK,正常运行没有输出的情况。可以打开AF时钟,remap禁用Jtag功能。

网友C:
时序问题吧应该,排查一下时序

网友D:
可能就是时序上的小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