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小白请教一下共模电感电路

楼主(2019-11-18):
1.这个电路中那个1M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2.为什么把前后级的滤波连起来,有什么作用?

第一次发帖,希望大家多多回复,谢谢!

网友A:
1 没用
2 大概是画错了

@EAZIN :所以很多产品可以更好而不需要额外成本。。。
该电路图在产品中已经运用,估计有他一定的道理。 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1、如楼上所说,光看这个部分,确实没用,但是可能跟图后面以及前面供电端有关,所以要看具体情况。
2、本来就需要连起来,然后接到大地上,图上应该是没有画出大地的符号

@pleee :好的,谢谢!
@EAZIN :我只是举个例子,这要看你设备做的指标是多少kv的,Y电容一般都是2KV 5KV 8KV的,耐压低的话就会击穿然后电到人,这个在设备做打耐压测试的时候很关键,具体你可看EMC相关的测试的东西
@pleee :前辈,我这里是12V直流输入而已,不需要2KV这么高吧?
@EAZIN :还有一点就是C66\67\18\10 这几个电容耐压都太低了,不符合设计标准了,应该选用2KV左右的耐压值
@EAZIN :这是典型的电源接口EMC电路,C66\67\18\10都是属于Y电容用法,抑制共模干扰。其余的电容属于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如果这些还不懂的话,要先从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看起。网上资料很多,百度一下都有
前辈您好,我们这是个12V的小电机。对于1.我们后面用在MCU的供电以及12V电机的供电。2.的确是连到大地,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做去连到大地上呢,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文章分享一下。最后再感谢一下您的指教!
1.后面就是简单的防反接,然后电源供MCU和无刷电机使用。 2.你说得对,的确连起来接到大地上了。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在高压输入的共模滤波线路(比如AC220),必须要有这个电阻,目的是插头拔掉后,该电阻释放各个电容上面的电压,否则,拔下来的插头可是要咬人的。这里只有电容耐压50V,说明属于低压直流,则这个电阻没用。
第二个问题:连起来应该还要接到别的地方,典型的比如我们设备的外接大地,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如果没有大地节点,这个线路共模电感2头就应该断开,否则会额外提供一个共模干扰的穿透回路,这不是好的做法。

前辈,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答!连起来的地方的确接到大地了。另外这样做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有什么文章或者资料能详细地解释吗?再次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D:
二楼说的画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