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固定对比度依旧会出现变浅的原因

楼主(2019-11-18):
当热熔胶固定了电位器,对比度调整至最佳,老化6小时后,出现变浅,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没前没后,猜测?  怀疑电位器的,可以测试一下 老化前后的阻值差异。其它有相关的器件也检测一下。或者老化后再调整一下,然后再次老化,看看是否还会变动

网友B(2020-01-02):
电位器质量不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