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RTC时钟为何设置后有时不是按设定值运行?

楼主(2019-11-18):
如题
调用的函数是这个: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例如: RTC_Set(2019,11,18,11,30,01);

调用完屏显示的时间有时不是设置的时间,大家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A:
是不是RTC没正常工作

网友B:
你的时间不是在跑吗?
另外,读取RTC时间注意有个序列问题,注意下。

关于读取STM32 RTC 日历值不更新的话题

网友C:
你显示的什么

网友C:
哪个不同了,你贴个看看啊。

网友D:
详细描述一下现象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RTC没正常工作

有时按设置值运行,运行正常,
有时不是按设置值运行,运行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时间不是在跑吗?
另外,读取RTC时间注意有个序列问题,注意下。

是在跑,但不是按设置值跑,
读取没问题

楼主:
设置为: RTC_Set(2019,11,25,20,30,01);

实际显示的是:2069-10-10  10:31:12

基本没规律

网友E:
好像不是设置完后立刻生效

网友F:
主要看设置的点

网友G:
好像是多少个时钟周期之后才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是设置完后立刻生效

重新上电也不行

楼主:
具体点的要求是?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寄存器写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寄存器写入错误

哪个寄存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