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来位大佬帮忙

楼主(2019-11-18):
stm32f10v8怎么使lcd12864显示汉字   不带字库的12864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例程的。这种情况就是把汉字转成像素数组,然后去刷液晶的显示缓存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stm32的例程,楼主参考下吧
http://dl.21ic.com/download/12864-117460.html

网友B:
首先,你很容易找到12864的典型驱动,用51,STM8什么的做的最多,对应的,修改硬件端口,可以很容易移植到12864的STM32驱动。
不带字库的12864,显示中文就不是用内码了,而是用的字符描点模式,去找一个取字符内码的软件,用16*16的字库,就可以轻松的取出你需要用到的几个中文字符的描点数据。你在程序里面,填进去描点数据就成了。
考虑到做产品还真的是少一分是一分,所以用不带字库的12864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字符用得不多,也占不了多少单片机FLASH内存。
再一个需要注意的是,12864有8位数据驱动和4位数据驱动,基本上所有的12864通过跳线都可以选择。很明显4位数据的驱动占用的IO要比8位的至少少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