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粉碎机直流电机工作时组装工艺介绍

楼主(2019-11-18):
在粉碎过程中施加于固体的外力有剪切、冲击、碾压、研磨四种。所有的的直流电机的粉碎机剪切主要用在粗碎破碎以及粉碎作业适用于有韧性或者有纤维的物料和大块料的破碎或粉碎作业冲击主要用在粉碎作业中适于脆性物料的粉碎碾压主要用在高细度粉碎超微粉碎作业中适于大多数性质的物料进行超微粉碎作业研磨主要用于超微粉碎或粉碎设备适于粉碎作业后的进一步粉碎作业。
对于粉碎机所用的直流电机工作组装工艺如下:
一、对直流电机电枢的检查与测量:
1. 绕组排列整齐、绝缘完好;
2. 外圆要光滑,无槽锲高出铁心外圆和松动现象;
3. 与换向器升高之间的焊接要牢固、整齐、间距要均匀,无短路现象;
4. 绑扎的带子应牢固、平整,屋飞边和毛刺,不高出铁心外圆,绝不允许有断裂和因过热造成的变色老化的现象
5. 通风槽或孔要通畅,内无杂物
二、对直流电机电枢绕组匝就绝缘盒接线直流检查
通过检测换向器片间所接绕组的电阻值来判断直流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焊接是否可靠。
检查方法有电阻法和降压法两种:
1. 电阻法
使用双臂电桥货欧计直接量取换向器片间的电阻值
2. 降压法
①将换向器上的某一篇换向片为1号片,顺时针数到第到11号片上,在1号片盒11号片上分布接上1.5V的电池的正、负极
②用直流毫伏表量取直流电机其间所有相邻的两个换向器 片片间的电压值;
③将电池的两级分别接到11号片盒21号片 上,继续测量所有相邻片片间电压值,直流所有片片间电压测试完为止
注意:测试直流电机时,必须保证先接通电源,再接通电压表,电源未与换向片接通时,电压表不能直接与电源相接,否则有可能因为电压过高损坏电压表。
3. 电阻法和降压法的结果分析
分析:①一般情况下, 质量合格的电枢绕组,在相邻两片换向片上测得电压值应基本相同,平均值之差应该在平均值+/-5%以内
②因绕组型式的不同,测出的电压值夜可能呈一定规律变化,若所测电压值既不相同,又不呈一定规律变化,则说明绕组存在质量问题。
结论①所测换向片片电压为零或很小,则说明绕组有短路;
②若电压值偏高,则是绕组开路或焊接不良的表现
另外,绕组的接线错误也会导致片间电压异常,这应在检查焊接质量之后,在去认真进行检查。
4. 用匝间耐电压试验仪器直流电机杂件绝缘盒接线质量
需要匝间仪的一条高电位线(称高压线)和一条低电位线(称零线),接线方法有以下两种:

测试时,仪器显波器屏幕上只会出现一条曲线
①跨距法:将匝间仪的高压线和零线分别接直流电机相距一个极距的两个换向片,如果有匝间短路或接线故障,将出现杂乱或变形(幅值货频率发生变化)的曲线,或者每移动一次接线,曲线就会明显的变化;
②片间法:将匝间仪的高压线盒分别接相邻的两换向片,若出现曲线不能振荡的现象(即只出现一条下滑的曲线),则说明所接两片换向片之间出现了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