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内置mos升压瓦数再创新高之作FP5217峰值90W

楼主(2019-11-18):
      FP5217是一顆非同步电流模式(CC模式)DC-DC升压转换器,内置15mΩ,8A,30V NMOS,输入低启动电压2.5V与电压工作范围5V~24V,单节锂电池3V~4.2V应用,将Vout接到HVDD Pin,精准反馈电压1.2V,内置软启动时间,外部可编程工作频率,可编程电感器峰值电流限制将电阻从CS Pin连接到GND。
封装:TSSOP-14(EP)
应用:移动电源,蓝牙音响,快充,电子烟,大功率拉杆音箱,应急电源便携式产品等

特征:
1.输入电压5V~24V
2.启动电压2.8V
3.反馈电压1.2V±2%
4.关机静态功耗:小于3μA
5.可调工作频率:200KHz~1MHz
6.欠压保护,过温保护
7.可调过流保护(OCP)
8.最大输出电压26V
9.内置15mΩ,8A,30V NMOS
单节电池应用可升压18W
双节电池应用可升压40W
12V铅酸电池应用可做65W,峰值90W本文出自雅欣汤q2813801825

网友A:
一棵非同步整流的,整流都得外置的,至于做这么多脚嘛?
就冲这么多脚,我设计线路就很难考虑选用了。说明确点,你TSSOP,除非回流焊,否则其他贴片用法是不能上的,而且从体积来说,带底板散热的sop8封装,有效散热也不会比这个芯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棵非同步整流的,整流都得外置的,至于做这么多脚嘛?
就冲这么多脚,我设计线路就很难考虑选用了。说明 ...

1、之前有考虑做SOP8,考虑到要做大瓦数散热这方面是比较大的问题,比如8A电流往IC走进去能大一点是一点
2、做14脚可以包含很多功能在里面,SS,CS,RT这些都可以外调,也可以做成QFN,不过工程师喜好问题有些比较喜欢贴片的
3、SOP-8封装的只能做成控制器类型的mos,肖特基都外挂,不走电流,都不会有发热问题,这类的叫FP5207哈
以上属个人见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