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按下声音有变长的意外的情况出现,请大师指点下

楼主(2019-11-18):
我写了时钟芯片程序显示时间,按下按键声音短促,但是按键按着按着会出现声音变长的情况,我自己觉得display函数运行时间太长的原因,我把这个display函数给屏蔽后蜂鸣器声音就不会出现声音加长的情况!
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处理?

key_scanf函数是写在主函数里面,按键是机械按键,蜂鸣器是无源的

网友A:
主循环不要调用长延时的函数,改状态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循环不要调用长延时的函数,改状态机方式

按键扫描没有用延时函数,是使用定时器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扫描没有用延时函数,是使用定时器延时

说了,是主循环不要调用

网友A:
显示函数改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函数改状态机

key_scanf 函数放在中断函数里面?显示函数改状态机是啥意思?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y_scanf 函数放在中断函数里面?显示函数改状态机是啥意思?不明白

一个显示函数为什么会消耗那么长时间呢,不就是定时发个(更新)数据吗

网友B:
display函数不要用长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显示函数为什么会消耗那么长时间呢,不就是定时发个(更新)数据吗 ...

显示是使用TFT160128点阵屏来显示时钟芯片读出来的时间,时间我都是分段显示的,要不然一下子显示出来就会出现检测不到按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play函数不要用长延时函数

没有调用长延时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是使用TFT160128点阵屏来显示时钟芯片读出来的时间,时间我都是分段显示的,要不然一下子显示出来就 ...

你的驱动不行吧,刷新一全屏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吧,10~50MS足够了,除非你MCU很弱
你BEEP一般响多少时间,如果不行可以在定时中断控制BEEP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不行吧,刷新一全屏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吧,10~50MS足够了,除非你MCU很弱
你BEEP一般响多少时间,如 ...

我是使用东软的HR7P275 ,工作频率是16mhz ,刷全屏时间大约1.2秒,看门狗都溢出了,我都在里面刷屏里面加清狗指令了! 我把key_scanf和key_pp放到中断函数里面,显示函数display 100ms刷新显示一次都可以检测到按键;要是把key_scanf和key_pp放到main函数里面,显示函数display 100ms刷新显示一次按键有检测不到的情况出现,蜂鸣器声音加长!

beep 用的是无源 4KHZ  ,一般响100ms;要是把key_scanf和key_pp放到main函数里面中响的时间大于100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东软的HR7P275 ,工作频率是16mhz ,刷全屏时间大约1.2秒,看门狗都溢出了,我都在里面刷屏里面 ...

你这MCU太慢了,没有有办法

只能把响BEEP时间控制也放在中断里了(比如定时10ms中断)

网友C:
东软的这颗MCU,主频有点低但是,驱动蜂鸣器正常发声还是绰绰有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MCU太慢了,没有有办法

只能把响BEEP时间控制也放在中断里了(比如定时10ms中断) ...

是的,把beep放在中断里面就不会出现蜂鸣声音变长的情况!但是我一直觉得中断函数要少执行指令,快速出栈的,现在真有点毁三观了!颠覆了我传统的思想

和你的三观没冲突。不是把beep延时放中断中,而是只把beep执行放中断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软的这颗MCU,主频有点低但是,驱动蜂鸣器正常发声还是绰绰有余的

发声是可以,beep放在main函数里面,按键按下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蜂鸣声音加长的情况

调试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把beep放在中断里面就不会出现蜂鸣声音变长的情况!但是我一直觉得中断函数要少执行指令,快速出栈 ...

这有什么问题呢,每次中断简单处理下时间到了没有而已(几条指令而已),又没让你在中断里等待BEEP响完才退出

u8 ucBeepTime;

void ISR_10ms(void)
{
        if (ucBeepTime)
        {
                if (--ucBeepTime == 0)
                {
                        BEEP_OFF();
                }
        }
}

void TestBeep(void)
{
        if (KEY1)
        {
                BEEP_ON();
                ucBeepTime = 100;
        }
}

网友D:
东软这颗2t时钟周期速度可不慢
1/16*2=0.125US
用OTP那种4T的MCU都不会出现这情况
你自己水平问题,跟单片机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软这颗2t时钟周期速度可不慢
1/16*2=0.125US
用OTP那种4T的MCU都不会出现这情况

你用过这款单片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这款单片机吗?
我是使用东软的HR7P275 ,工作频率是16mhz ,刷全屏时间大约1.2秒,看门狗都溢出了,我都在里面刷屏里面加清狗指令了!

TFT160128点阵屏假如是彩屏的,刷屏需要传递160*128*3个字节数据,应该不要10ms。应该还是你代码有问题,和mcu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TFT160128点阵屏假如是彩屏的,刷屏需要传递160*128*3个字节数据,应该不要10ms。应该还是你代码有问题 ...

代码全部是复制厂家的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TFT160128点阵屏假如是彩屏的,刷屏需要传递160*128*3个字节数据,应该不要10ms。应该还是你代码有问题 ...

代码使用的屏的源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肯定是软件结构不好,刷屏需要秒级的时间,按键和蜂鸣器是实时的,只要软件结构做得好,参考RTOS的原理,还是很好处理的。
我以前是把很紧急很短暂的任务放定时中断,把不同实时性要求的任务分配到1ms/10MS/100MS/1S等任务里,每个任务都做到基于消息状态机,每次只处理很短时间就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