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信号“幅度”看到的....

楼主(2019-11-18):
信号经线性时不变系统后的稳态响应幅度特性应该是个非常基础的东西,起码学过《电路原理》后就该知晓。

楼主:
之前,因讲到传输线入反射波,给出过一幅(行)驻波幅度图形,这在相关教科书中是极为常见的示意图。

楼主:
如果知道信号幅度概念,且有基本的入反射波知识,完全能够看懂相关示意图。

楼主:
但是,显然有不懂的,见如下“反面教材”

反面教材——“幅度”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9400-1-1.html

不仅不懂幅度,其连入反射波的物理存在就不知道。

楼主:
其实,其不懂的最基本概念还多得是,譬如

“空穴”

评论《晶体管工作原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9150-1-1.html

“正负反馈”

反面教程——“跟随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144906-1-1.html

反面教材——运放正反馈“跟随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7416-1-1.html

楼主:
早前,还有个“ROC”问题,可以说极为基本。甚至涉及到中学就学过的等比级数

楼主:
就此问题,给过相关评述系列:

关于那个“调查”的评述系列....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9712-1-1.html?author=HWM

其中提到了“A=B+C”,这也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

那个“A=B+C”

1)解决了拉普拉斯和Z变换相关的ROC问题

2)还解决了那个跟随器的忽悠

https://bbs.21ic.com/icview-2144906-1-1.html

3)以及解决了那个所谓的“病态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2516-1-1.html

4)最后,解决了那个“‘一本正经’的忽悠”(与《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的“重整化”有关)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6222-1-1.html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21588-1-1.html

楼主:
“看不懂”,根本不是什么“文字理解”问题。下面这段难道不能理解吗?!

行驻波是介于行波和(全反射)驻波之间的波,通常的一般驻波指的就是行驻波。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78754-1-1.html

楼主:
看不懂的根本原因是,基础太差!这个,“”再多书都没用。

楼主:
相关问题源自于下帖:

正弦波形的波长与周期的关系!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7834-1-2.html

看贴看不懂的原因与对策!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9666-1-1.html

网友A:
看到了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