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DMA应用于AD7616采样中问题

楼主(2019-11-18):
AD, DMA, rc, se, ADC

大家好:
    采用外部AD芯片采样,在采样过程中使用AM335X中控芯片的EDMA功能,但是并未触发采样CS,采到的数据也不对,麻烦大家给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static void adc_edma_config(void)
{
        int result = 0;

        unsigned int BRCnt = 0;
        int srcbidx = 0;
        int desbidx = 0;
        int srccidx = 0;
        int descidx = 0;
        struct edmacc_param param_set;

        /* Set B count reload as B count. */
        BRCnt = ADC_EDMA_BCNT;

        /* Setting up the SRC/DES Index */
        srcbidx = 0;
        desbidx = ADC_EDMA_ACNT;

        /* A Sync Transfer Mode */
        srccidx = 0;
        descidx = ADC_EDMA_ACNT;

        // gpmc channel
        result = edma_alloc_channel (ADC_EDMA_GPMCEVT_CHAN, callback1, NULL, EVENTQ_0);

        if (result < 0) {
                printk("edma_adc_config:edma_alloc_channel ""failed for dma_ch1, error:%d\n", result);
                return result;
        }

        dma_ch1 = result;
        edma_set_src (dma_ch1, (unsigned long)(g_gpmc_cs1_base), INCR, W16BIT);
        edma_set_dest (dma_ch1, (unsigned long)(TI_SRAM_BASE), INCR, W16BIT);
        edma_set_src_index (dma_ch1, srcbidx, srccidx);
        edma_set_dest_index (dma_ch1, desbidx, descidx);
        edma_set_transfer_params (dma_ch1, ADC_EDMA_ACNT, ADC_EDMA_BCNT, ADC_EDMA_CCNT, BRCnt, ASYNC);

        /* Enable the Interrupts on Channel 1 */
        edma_read_slot (dma_ch1, &param_set);
        param_set.opt |= (1 << ITCINTEN_SHIFT);
        param_set.opt |= (1 << TCINTEN_SHIFT);
        param_set.opt |= EDMA_TCC(EDMA_CHAN_SLOT(dma_ch1));
        edma_write_slot(dma_ch1, &param_set);

        return 0;

}

static int adc_sram_init(void)
{
        padc_dots = ioremap(TI_SRAM_BASE, SZ_16K);
        if(!padc_dots)
        {
                printk("%s: ioremap error\r\n", __func__);
                return -1;
        }

        g_adc_pdata = padc_dots;

        return 0;
}

int adc_init(void)
{
        int i;
        u32 rc;
        u16 w;
        int ret;
        void __iomem *p_REGS;

        //配置CS1,时序  U9 GPMC_CSN1
        ret = gpio_gpmc_csn_init(GPMC_CS1, 16, &g_gpmc_cs1_base, &g_gpmc_cs1_vbase, &ad7616_timings);
        if(ret)
        {
                printk("%s: CS%d init error\r\n" ,GPMC_CS1);
                return -1;
        }

        g_addr_cs[0] = g_gpmc_cs1_vbase;

        p_REGS = ioremap(SOC_CONTROL_REGS, SZ_8K);
        if(!p_REGS)
        {
                printk("%s:ioremap(%x) error\r\n", __func__, SOC_CONTROL_REGS);
                return -1;
        }
        g_SOC_CONTROL_REGS = (unsigned int)p_REGS;

        p_REGS = ioremap(SOC_GPIO_0_REGS, SZ_4K);
        if(!p_REGS)
        {
                printk("%s:ioremap(%x) error\r\n", __func__, SOC_GPIO_0_REGS);
                iounmap((void __iomem *)g_SOC_CONTROL_REGS);
                return -1;
        }
        g_SOC_GPIO_0_REGS = (unsigned int)p_REGS;

        p_REGS = ioremap(SOC_GPIO_1_REGS, SZ_4K);
        if(!p_REGS)
        {
                printk("%s:ioremap(%x) error\r\n", __func__, SOC_GPIO_1_REGS);
                iounmap((void __iomem *)g_SOC_CONTROL_REGS);
                return -1;
        }
        g_SOC_GPIO_1_REGS = (unsigned int)p_REGS;

        p_REGS = ioremap(SOC_GPIO_2_REGS, SZ_4K);
        if(!p_REGS)
        {
                printk("%s:ioremap(%x) error\r\n", __func__, SOC_GPIO_2_REGS);
                iounmap((void __iomem *)g_SOC_CONTROL_REGS);
                return -1;
        }
        g_SOC_GPIO_2_REGS = (unsigned int)p_REGS;

        //配置CS1 功能
        HWREG((unsigned int)g_SOC_CONTROL_REGS + CONTROL_CONF_GPMC_CSN(1)) =
        (CONTROL_CONF_PULLUDDISABLE  | CONTROL_CONF_MUXMODE(0));
        GPIODirModeSet((unsigned int)g_SOC_GPIO_1_REGS, 30, GPIO_DIR_OUTPUT);

        //配置GPMC_A7 gpio1_23   reset 上拉输出
        HWREG((unsigned int)g_SOC_CONTROL_REGS + CONTROL_CONF_GPMC_A(7)) =
                        (CONTROL_CONF_PULLUDDISABLE | CONTROL_CONF_MUXMODE(7));
        GPIODirModeSet((unsigned int)g_SOC_GPIO_1_REGS, 23, GPIO_DIR_OUTPUT);

        GPIOPinWrite((unsigned int)g_SOC_GPIO_1_REGS, 23, GPIO_PIN_LOW);
        ustimer_delay(1*USTIMER_MS);  // 全复位至少1.2us
        GPIOPinWrite((unsigned int)g_SOC_GPIO_1_REGS, 23, GPIO_PIN_HIGH);
        ustimer_delay(20*USTIMER_MS); // RESET到CONVST最少15ms

        //配置XDMA_EVENT_INTR0管脚为输入.此管脚对应AD7616的BUSY管脚
        HWREG((unsigned int)g_SOC_CONTROL_REGS + CONTROL_CONF_XDMA_EVENT_INTR(0)) =
                        (CONTROL_CONF_PULLUPSEL | CONTROL_CONF_MUXMODE(7));
        GPIODirModeSet((unsigned int)g_SOC_GPIO_0_REGS, 19, GPIO_DIR_INPUT);

        // 外部AD软件初始化
        for(i=0; i<EQU_SLOT_AC_NUM; i++)
        {

            // 写0正式启动转换
            *(u32*)g_addr_cs[i] = 0;
        }
        adc_sram_init();
        adc_edma_config();
        edma_start(dma_ch1);

        return 0;
}

网友A:
用的emif接口吗   先检测一下你的操作时序   比如cs变化  数据线是否有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