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可用太阳能板供电的纽扣电池充电芯片CN3130

楼主(2019-11-18):
特点:

l  能根据输入电压源的电流输出能力自动调整充电电流

l  可利用太阳能板等输出电流能力有限的电压源供电

l  非常适合纽扣式锂锰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锂电池的充电应用

l  输入电压范围:3.9V 到 6V

l  片内功率晶体管

l  不需要外部阻流二极管和电流检测电阻

l  恒压充电电压3.3V,也可通过一个外部电阻向上调节

l  可作为电压源使用

l  内部软启动电路

l  为了激活深度放电的电池和减小功耗,在电池电压较低时采用涓流充电模式

l  可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范围10mA到300mA

l 采用恒流/恒压/恒温模式充电,既可以使充电电流最大化,又可以防止芯片过热

l  电源电压掉电时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l  充电状态指示输出

l  C/10充电结束检测

l  自动再充电

l  封装形式SOT23-6

楼主:
附技术说明书。

楼主:
适用于ETC设备。

网友A:
我想知道像这个芯片,外加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最大可以到多少V?

楼主(2020-02-22):
太阳能板开路电压到7.5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