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3035+MC33039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电机转动有啸叫

楼主(2019-11-18):
最进设计了个MC33035+MC33039驱动48V直流无刷电机的板子,调试过程中出现一下几个问题;
1、电机在启动的时候,必须用外力转动下才能启动;
2、电机转动起来后声音比较大,按理无刷电机的声音因该很小才对;
3、电机启动后MC33035的14脚连接的指示灯处于半亮状态;
4、设计要求需要电机转速达到8000rpm,但是目前电机的转速只能达到6100+最大,而且上下MOS管发烫。
由于我之前没有做过电机驱动的设计,请问电路那块有问题需要改进,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谢谢你的中文手册

楼主:
各位大佬们路过的帮我看看,不能沉啊。

楼主:
目前测试发现MC33035的上管驱动管脚的波形有问题,如下图file:///C:/Users/SMD-07/Desktop/IMG_20191118_174433.jpg

网友A:
调线序吧。九成可能线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线序吧。九成可能线序不对。

线序已经检测了好几遍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通电电机不转,要不是线序不对,要不是霍尔信号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电机不转,要不是线序不对,要不是霍尔信号坏了。

已经测试了HALL信号,没有问题,线序也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 R2 R3 R4的电阻阻值是不是一样大,之前我就是焊错过一次,导致驱动有死区,MOS发热,电机转起来无力

网友B(点评):
你可以测一下,MOS管那边上下对管的驱动波形,查看一下是否有死区存在

网友A:
fault灯亮,有5个可能,OE,欠压,过热可能性都不大,剩下两个是hall,过流。
启动不转,可能是ir21的自举电压丢失导致的。现象是不断电,转速降到零,停一会,这时候自举电容的电会放光,再往上调转速,电机不转,启动不起来。如果直接加电,电机应该是正常转的。
发热,降RC频率试试,C7加大10倍。

网友C(点评):
降RC频率,这个能下降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ult灯亮,有5个可能,OE,欠压,过热可能性都不大,剩下两个是hall,过流。
启动不转,可能是ir21的自举 ...

好的,我按照你的方法在试试,谢谢

网友D(2020-08-19):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按照你的方法在试试,谢谢

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ault灯亮,有5个可能,OE,欠压,过热可能性都不大,剩下两个是hall,过流。
启动不转,可能是ir21的自举 ...

电机手动推一下,才可以转动,但是转速逐渐变慢,33035输出的波形不对

网友E:
LZ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上桥臂的PMOS发热问题了

网友E(点评):
而且mc33035输出的波形不太对

网友C(2021-09-16):
引用 网友A:
fault灯亮,有5个可能,OE,欠压,过热可能性都不大,剩下两个是hall,过流。
启动不转,可能是ir21的自举 ...

我也是这个问题,电压加高会不转,且起动加电有不转,要关一下再开一下才转,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