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单片机有xdata区域吗?

楼主(2019-11-18):
我看51的有,能把变量放到外部RAM区域,PIC的有吗?PIC16F877A RAM不够用,谢谢了!

网友A:
没有。PIC不是51

网友B:
xdata是51特产

网友C:
PIC内部RAM有几K或十几K的,算不算?

网友D:
可以当做EEPROM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内部RAM有几K或十几K的,算不算?

我用的877A以为也有片外RAM,看来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877A以为也有片外RAM,看来只能换芯片了

换同样封装同样引脚的新型号就行了..软件都不用怎么改的, 直接移植过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同样封装同样引脚的新型号就行了..软件都不用怎么改的, 直接移植过去就好了. ...

谢谢了,我是准备换成PIC18F4520来试试,应该是同脚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是准备换成PIC18F4520来试试,应该是同脚位的

你换新一点的型号吧...这个4520纯四位数字的也好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换新一点的型号吧...这个4520纯四位数字的也好老了....

请问换什么好点呢?对型号一无所知,在官网找选型表好像也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换什么好点呢?对型号一无所知,在官网找选型表好像也找不到,谢谢了 ...

用这个MAPS在线选型工具好了https://www.microchip.com/maps/Microcontroller.aspx
如果是PIC16F的话, 就选F后面是4位数字, 或者5位数字的好了,

网友F:
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G:
我看手册上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H:
pic没有 可以外扩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