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RM Compiler 6 VS 5,6是个垃圾吗?

楼主(2019-11-18):
代码:
void TIMER16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6, TIMER_INT_UP)){

        /* clear channel 0 interrupt bi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6, TIMER_INT_UP);

        /* toggle selected led */
        g_bsl.tick_1ms++;
    }
}

uint32_t get_timer_tick(void)
{
        return g_bsl.tick_1ms;
}

void delay_1ms(uint32_t xms)
{
        volatile uint32_t tick,diff=xms;

        SET_TICK(tick);
        /*while(GET_DIFF_TICK(tick) < diff){}*/

        while(xms){
                diff =  (0x100000+get_timer_tick()-tick)&0xFFFFF ;
                while(diff < 1){
                        diff =  (0x100000+get_timer_tick()-tick)&0xFFFFF ;
                }
                SET_TICK(tick);
                xms--;
        }
}
这个函数就是延时多少毫秒,这个毫秒计数器通过一个毫秒中断一直增加。
这个是5.0编译器的结果,杠杠的:
这个是6.0的结果,不加volatile直接给你优化了,等级为Oz/Os等都试过了,循环一直出不去,我没辙了,大家救救我吧:

网友A:
SET_TICK是什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TICK是什么操作呢

就是 x = get_timer_ti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x = get_timer_tick();

这样试试,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那样写
void delay_1ms(uint32_t xms)
{
        uint32_t uiTmp = get_timer_tick();

        while (get_timer_tick() - uiTmp < xms)
        {
                //wait
        }
}

网友B:
高版本有时候不如低版本稳定

网友C:
这是啥意思

网友D:
还是版本回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版本回退吧

哎,太恶心了。GD原厂的也认为AC6差的一比,piece of shit。我现在把M23模拟成M0+,然后用5.0来编译,一切爽爽的。。。

楼主:
今天又回来看了下, 把步骤分解了,结果这货把311行给去掉了,这就解释了为啥死循环,这啥编译器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