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三极管缓启电路

楼主(2019-11-18):
请教各位大侠,如下24V缓启电路中,Q5和D1从上电到稳态的工作状态如何演变?谢谢各位。

网友A:
会不会振荡?

楼主:
电路工作没问题,就是自己没掰扯明白几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网友B:
上电时,C160充电,导致Q5包和,CE导通,VGS《VTH,MOS管不导通,随C160的充电包和,Q5从包和状态退出到载住态,MOS管的G极拉低到地电平,从而MOS管导通。并且是个正反馈过程,一旦开始导通,D极电位上升,导致Q5的基极电极上升(C160的电容电压不能突变),驱动Q5裁住,G极趋向下降,MOS管更加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时,C160充电,导致Q5包和,CE导通,VGS《VTH,MOS管不导通,随C160的充电包和,Q5从包和状态退出到载住 ...

谢谢,但没看懂。载住是否应为截止?MOS的G怎么会拉到地?另,左边的D1的用法为何?

网友C:
设计思路还是不错的,就是感觉有点复杂,过程是这样的上电初期,PNP管在D1和C160充电电流作用下面,直接最大导通,导致Q4栅极偏置为0,没有输出。
随着充电电流减少,到停止充电,PNP电流趋向于减小,直到最后稳定在由2个基极分压电阻决定的CE电压约6V,正好满足Q4合理的栅极电压又不过高。
这里C161 165构成交流负反馈,用来限制延时启动后的输出电压上升速度。在软启动中间C160先是被充电到一个合适的电压,而PNP管电流开始减小,输出电压抬升,这是一个正反馈,电压会因为输出提升而导致整个电容电压被抬升,这时候,C160又没有能够及时放电,则会产生一个比较高的BE结反压。D1的作用,就可以有效隔离C160可能存在的通过输出电压叠加的高于be结反向电压的值。随后,C160只通过电阻,把充电电压释放掉。

加点负反馈,可防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没看懂。载住是否应为截止?MOS的G怎么会拉到地?另,左边的D1的用法为何? ...

g 极经过下拉电阻接地,无电流时,电平为地电平,D1限止电流流向。开启时,G极电位由R76,R77电阻分压,约12V,足够开启MO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思路还是不错的,就是感觉有点复杂,过程是这样的上电初期,PNP管在D1和C160充电电流作用下面,直接最 ...

非常感谢!

网友D(2019-12-31):
学习一下模拟电路

网友E:
是不是通过反馈电容,  实现延时和缓启动

楼主(2020-05-20):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通过反馈电容,  实现延时和缓启动

6楼的分析是完整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