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悲催的SPI速度

楼主(2019-11-19):
AC7811自带的Serial Flash接口,SPI方式:
Write158KB/s
Read1236KB/s
QSPI方式:
Write159KB/s(没有写成功)
Read1170KB/s
SPI接口方式:
Write: 346KB/s
Read: 1191KB/s
STM32F030 SPI DMA接口方式:
Write481KB/s
Read4369KB/s
SPI接口方式:
Write :270KB/s
Read : 546KB/s
STM32F103 SPI DMA
Write : 590KB/s
Read : 3855KB/s
SPI
Write : 372KB/s
Read : 771KB/s
Update一下,STM的用了DMA的方式,纯粹的SPI方式差别没这么大,不过AC的DMA没有ST的好用。

网友A:
同样的代码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代码逻辑?

是的,上层一样,就一个API函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代码逻辑?

我搞错了,更新了一下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搞错了,更新了一下结果。

多谢澄清,

网友B:
你这个都是对serial flash的操作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都是对serial flash的操作速度吗?

是的,SPI接口的serial flash,都是Winbond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SPI接口的serial flash,都是Winbond的

这个速度的限制主要是serial flash外设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的限制主要是serial flash外设的限制

写的限制会比较大,读的限制相对小多了,看测试AC的SPI通信效率还要高于ST的,但是DMA打开后效果就不一样了,AC的DMA还没搞通,主要AC的DMA有限制,没ST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