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我使用PICKIT3烧录程序,报错。芯片是:PIC12F1501

楼主(2019-11-19):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Enhanced Midrange
PICkit 3 Connected.
PK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
3.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cc0).
是不是这款烧录器不支持PIC12F1501这款芯片???
还是**作步骤有问题,谢谢。

网友A:
PICKIT3支持PIC12F1501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DevTool/PIC12F1501  先查查硬件吧。

网友B:
ICSP真的很简单啊

网友C:
器件没连接上,检查电源设置,目标板供电,还是烧写器供电

网友D:
好像是识别不了硬件?

网友E(2020-07-23):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山寨的pic kit可能不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山寨的pic kit可能不支持

不可能吧,淘宝80%都是山寨的,不可能都不能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吧,淘宝80%都是山寨的,不可能都不能用啊?

之前旧的型号,木有问题;新的型号比一定行

网友G:
第一、PICKIT3是可以烧录PIC12F1501的,这个可以确定。
第二、PICKIT3使用烧录时电源需要两种设置,1)不是采用外部电源(由PICKIT3提供)烧录软件需要选取电源来自烧录器。
         2)采用外部电源的( PICKIT3不提供电源),默认不需要设置,直接烧录。
         3)禁止在使用外部电源的情况下,又在软件中选取电源来自烧录器。(会造成电源冲突)
所有不能烧录的问题都只是:
1、芯片选择是否正确
2、烧录连线是否正确,烧录口不能加大电容等待。
3、电源选择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