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51单片机

楼主(2019-11-19):
想做个东西之前是做硬件的 一步步的学   上电延时3s后 I/0输出高电平  3s后高电平变为500us周期 50%占空的方波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定义P20口是led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1设置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250US
        TL0=0X06;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打开定时器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250Us
        TL0=0X06;
        i++;
        if(i<=12000)
        {
                led=0;
        }

        if(i>12000&&i<24000)
        {
                led=1;
        }
        if(i>=24000)
        {
                ??????/不会;
        }

}
上面是延时的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P2^0;    //定义LED端口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ff;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00;                  //重新赋值
TL0=0x06;

LED=~LED;        //
定时的
分开来,都能实现 ,就是合不起来  有没有人交一下  ,之前程序都是找人做的 ,

楼主:
大神么  新手求助

网友A:
没看懂你有什么具体问题?
建议说下具体的问题

网友B: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250Us
        TL0=0X06;
        if(i>=24000)
        {
                LED=~LED;//不会;
        }else{
                i++;
                if(i<=12000)
                {
                        led=0;
                       }

                if(i>12000&&i<24000)
                {
                        led=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好像可以了大神膜拜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可以了大神膜拜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定义LED端口
bit flag;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1(void)
{
TMOD |= 0x11;          //
TH0=0xff;              //
TL0=0x06;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TH1=0xff;
TL0=0x06;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EA=1;
PT1=1;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Timer01();
while(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TH1=0xff;                  //重新赋值
TL1=0x06;
flag=~flag;        //指示灯反相,可以看到闪烁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250Us
        TL0=0X06;
        i++;
        if(i<=12000)
        {
                led=0;

        }

        if(i>12000&&i<24000)
        {
                led=1;
        }
        if(i>=24000&&i<=48000)
        {
                led=flag;

        }

}

  65. 为嘛我这样写不对  ,老是循环 i到65535 之后就重复 你这个不会啊

网友B:
不是大神。。。 我也在学    我那个i>=24000后就不会执行i++这个语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神。。。 我也在学    我那个i>=24000后就不会执行i++这个语句了 ...

好吧  你学的深一点  我还在初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神。。。 我也在学    我那个i>=24000后就不会执行i++这个语句了 ...

我想问下   如果要是在15s的时候 检测P2.1口有没有高电平输入 有的话脉冲保持 没有检测到脉冲停止 程序怎么改

网友: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250Us
        TL0=0X06;
        if(i>=24000)
        {
                i++;                        //继续计时
                if(i>=60000)
                {
                        i = 60001;        //给i赋值,防止溢出变0
                        if()                //15s后判断P2.1输入
                        {
                           LED=~LED;        //高电平脉冲保持
                        }else{
                           LED = 0;        //低电平脉冲停止
                             }
                }else{

                        LED=~LED;        //6-15s,脉冲保持
                     }
        }else{
                i++;
                if(i<=12000)
                {
                        led=0;
                }

                if(i>12000&&i<24000)
                {
                        led=1;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神。。。 我也在学    我那个i>=24000后就不会执行i++这个语句了 ...

这个很好解释,先看看你的代码: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250Us
        TL0=0X06;
        if(i>=24000)
        {
                LED=~LED;//不会;
        }
        else
        {
                i++;
                if(i<=12000)
                {
                        led=0;
                }

                if(i>12000&&i<24000)
                {
                        led=1;
                }
       }
}
在i < 24000这个区间,它的值是一直自增的,但当 i 的值大于或等于24000以后,由于你的代码在执行完if(i >= 24000)后,并没有对 i 的值做处理,因此程序就永远不会再进入else语句了,楼上那位兄弟写的也是有风险的,也是顾头不顾腚,当 i 的值大于某个参数后没做任何处理,于是它只能继续自增,直到溢出,你现在定义 i 的类型是unsigned int,万一以后被改成long类型,那岂不是要等很久才能看到它溢出?还有另一个问题,你这个 i 是用来计数的,可是为什么要设置为局部变量?由于定时器中断每隔250us会进一次中断,也就意味着每次进入中断都要重新初始化 i 的值,天知道下次进中断后会被系统分配到哪个地方去了。因此有两个建议:
       1、把 i 的值设置为全局变量,并且赋一个初始值,譬如 i = 0;
       2、在if(i >= 24000)里面增加对 i 的处理,譬如将它置0。
            if(i>=24000)
            {
                 i = 0;
                 LED=~LED;//不会;
            }

楼主:
假如时间不够 在15S之后还有延时的话  是不是需要用两个定时器  将脉冲产生的和延时分下来

网友D:
1.明白i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2.i需要进行复位归0处理,以免i的值溢出
3. u16 i;是2^16吧,我好久没有写C程序了
4.小工程中,可以裸跑程序可以多设置变量,以求稳定

网友E:
记得上学那会儿就没人学单片机了。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学51

@SevenNights :是有在用,也有人做。但是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作为新人,为什么去做51单片机呢,以后拿到的薪水和工作环境发展前途都是不一样的。
这位大神你在逗我?没人学单片机?51?不知道你可有兴趣拆开你身边的一些电子设备,电磁炉,遥控器,豆浆机,某些低端烤箱等,你看看它使用的芯片是不是51内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