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压敏电阻两端电压

楼主(2019-11-19):
断开电源后,示波器监测产品电源端,电压是缓慢下降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变为0V,后来发现是压敏电阻的原因,因此搭了个直接测试了压敏电阻两端电压的电路,如第一张图,测量断开S1后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如第二张图所示,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是这样的波形,而不是第三张图这样。

网友A:
压敏电阻是有阻值的,通常情况下非常大,RC放电原理,虽然C很小,但是R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是有阻值的,通常情况下非常大

那为啥在关断电源后,压敏两端电压不会立即降为0呢?

网友A:
楼主对供电前端的这种波形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一般来说缓慢下降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想要消除,可以用压敏电阻和GDT管串联使用,GDT管绝缘电阻极高,没有漏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啥在关断电源后,压敏两端电压不会立即降为0呢?

你单独测压敏电阻的时候,示波器探头相当于一个电容,然后构成一个RC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供电前端的这种波形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一般来说缓慢下降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想要消除,可以用压敏电 ...

具体要求倒是没有,就是想能让波形瞬变的话更好,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独测压敏电阻的时候,示波器探头相当于一个电容,然后构成一个RC放电回路。 ...

那可以理解为这个压敏电阻有会储能吗?

网友B:
压敏电阻有电容值的,通过示波器探头10M电阻放电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