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kit3烧录程序,无法获取到器件ID

楼主(2019-11-19):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50.04
固件类型..............PIC32MZ

目标发现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device.
获取器件ID失败
2019-11-19 09:02:52 +0800 - Programming failed

期间换了芯片,也用了以前能烧录的芯片,但是都获取不到ID号,想问问大家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查硬件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硬件接口吧。

硬件要查哪些接口呢,目前只测了供电部分是正常的,其它的不知道

网友B:
ICSP就5根线,很简单啊

楼主:
感谢各位给的建议,经过2天的折腾,总算解决了。现在总结一下,1、硬件方面:换了复位IC,之前的复位IC提供的电压偏高;2、一个疑问,在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有下面的操作,先用IPE把pickit3固件升级到较高版本1.56,然后降级到低版本1.50,之后pickit3才可以正常获取到ID号,这中间的区别暂时也还没搞清楚,希望有知道的大佬能够普及一下,谢谢!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