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电阻是多大功率 ?

楼主(2019-11-19):
如下图,100Ω的电阻,长度:34mm ;中部直径8mm 。

电阻体 上面的字 好像是:
S®9
1RX21-0
100R J

请问,这个电阻是多大功率的 ?

谢谢!

附图

网友A:
RX21-10

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用水泥包,2瓦或3瓦。

线绕的,可以做10W。但10W会温升很高。

楼主:
谢谢大神!

把电阻的资料发我下,先谢谢了!
my806email@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