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SP更新固件的问题

楼主(2019-11-19):
现在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官方保护机制或其它原因,如果芯片APPROM区是空的,用ISP更新正好,如果APPROM区有数据,数据大小是8000字节。再更新新的文件9800字节BIN文件,会卡死在8000字节的地方。不知道这是不是保护机制。新文件比旧文件大,就卡死,试了多次都这样。

网友A:
先擦除再更新试试。

网友A:
我看有个擦除选项,擦除后,空了,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嗯,这个方法可以,我试试

楼主:
我擦除也只擦到1FF0位置,2000位置就不擦除了。奇怪,那里没有设置吗。

楼主:
#define PAGE_SIZE           128
#define APROM_SIZE          8*1024
是不是因为APROM_SIZE的值影响了擦除的大小。
              for(flash_address=0x0000;flash_address<APROM_SIZE/PAGE_SIZE;flash_address++)
              {
                IAPAL = LOBYTE(flash_address*PAGE_SIZE);
                IAPAH = HIBYTE(flash_address*PAGE_SIZE);
                TA=0xAA;      //trigger IAP
                TA=0x55;
                IAPTRG |= SET_BIT0 ;
              }
如果我改了值,会不会对其它地方产生影响。

楼主:
我LDROM分配了4K ,APPROM 14K 我把#define APROM_SIZE          8*1024   改为#define APROM_SIZE          14*1024
现在可以正常 使用了,官方的源码里也没有注明相关的说明。不知我这方**不会后期有影响。还是我看说明书时没仔细看。

网友B:
应该是上面这个问题,你重新划分了区间,应该这个设置会写到里面,不许越级修改

网友B:
这应该是一种保护机制

网友C:
不懂啊,但是仍然感谢楼主的分享,方法是有了,管他呢,能用。

网友A:
擦除所有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