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降压芯片在,语音芯片还正负极短路,查找原因

楼主(2019-11-19):
请教各位大侠,语音芯片用在24V供电的汽车倒车提示的产品上。现在有个问题,电路板上有降压芯片在降到5V的,为何语音芯片的VDD脚还会被烧断线,导致正负极短路呢。语音芯片烧录和测试,包装成品组装都是正常的,可是在装汽车的时候确没有反应了,一检查,语音芯片就正负极短路了。哪位大侠能够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   另外电路板上一端有贴片钽电容,听说钽电容容易受浪涌冲击失效,会有这个可能吗?如果钽电容受到浪涌瞬间电压冲击,会导致语音芯片短路吗。求求各位大侠支招呀。拜托了。万分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A:
汽车车架接24v负极,建议5v隔离降压较妥.

网友B:
汽车电子与一般电路的主要区别就是电压不稳,尤其是点火时,电压很高。所以选择电源芯片很重要,另外还要加TVS等保护。

楼主(点评):
大侠,电路板上有加TI 7B6950汽车专用的降压芯片,那怎么会有电压过来直接打坏语音芯片呢,降压芯片又是好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C:
点火瞬间,电压变化很大,输出也会跟着产生尖峰毛刺电压!
在5V输出口,除了加Clamping电压6.5V内的TVS外,最好再增加一个反应时间短的OVP芯片

楼主(点评):
您好,那怎么有的倒车提示器就坏了,有的又没坏。会是那个瞬间的波动变化决定吗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同一批次的芯片,就跟一群小蝌蚪一样,有的很强壮,而有的钻不了几厘米就阵亡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大侠,请教一下,板上一短有贴片钽电容,听说钽电容容易受浪涌电压冲击,会有这个因素导致语音芯片短路吗?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要看电容的耐压值,如果耐压值50V以上,应该损坏的几率小。电容被浪涌高压击穿后可能短路也可能断路,输入端的电容短路或者断路,都不至于导致后面语音芯片短路吧,当然如果是语音芯片输出端的电容对地短路了那就危险了

网友D:
做一下汽车电磁兼容实验就知道了

楼主(点评):
您好,这个能测出大卡车点火瞬间的脉冲吗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能够模拟

楼主:
拜托各路大侠,支招一下呀

网友E:
降压芯片是什么芯片呀,规格书和电路图传上来呀,还有语音芯片的电源输入电路也传上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