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初试DSP28335被InitSysCtrl()卡住了

楼主(2019-11-19):
ccs6,连接xds100v1,装载程序后,卡在InitSysCtrl()不往下运行,跟踪发现是卡在了DSP2833x_SysCtrl.c中的InitPll()函数中,怎么破?雪地裸跪中……

网友A:
具体卡在哪里了?while(!(CRG**&0X08));这句吗?
这句是等锁相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卡在哪里了?while(!(CRG**&0X08));这句吗?
这句是等锁相环稳定

      DisableDog();

      while(SysCtrlRegs.PLLSTS.bit.PLLLOCKS != 1)
      {
              // Uncomment to service the watchdog
          // ServiceDog();
      }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OFF = 0;
      EDIS;

我把这一段注销后能单步过InitSysCt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856598-1-1.html

虽然还没解决,但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856598-1-1.html

找到原因了,内核电压只有1.75V,上不了150MHz导致PLL锁定失败,把DSP28_PLLCR由10改为9就能单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