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P模式更新复位异常显示

楼主:
我的目的想实验下:默认选择从LDROM上电,然后如果满足ISP更新条件就更新,否则转APROM运行程序。
下图展示的是ISP功能函数(只做一个跳转到APROM的操作),NUC442里面选烧录好了APROM,然后再次打开ISP工程,通过MDK烧录ISP程序时候就出现以下错误,是哪里的问题?
点Load后出现的错误。
配置如下:
1,
2,
3,

楼主(点评):
已经解决,是设置问题,ISP复位模块缺少NVIC复位,添加正常。

楼主(2019-11-19):
奇怪的是,仿真LDROM的时候,读取到的FMC->ISPSTS.CBS=11,即OPTION选择的是APROM,但软件里读到的FMC->ISPCTL.BS=1,当前设置的LDROM模式,这是什么操作,烧录选择LDROM,OPTION选择APROM,仿真的时候直接进入到LDROM,这点不理解,但是直接上电可以观察到正常状态,直接运行APROM。

网友A:
以实际运行为准啊

网友B:
84M?肯定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实际运行为准啊

已经在MDK上调试通过了!

楼主:
是可以的,NUC442就是84M主频,外振选择12M,我说的LDROM转APROM在MDK上已经调试通过了。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没想到速度都这么快了,太惊为天人了。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没想到速度都这么快了,太惊为天人了。牛B

NUC48X系列的速度更快,192M。没这方面的规格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