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防伪,为什么一些关键信息被涂掉了

楼主(2019-11-19):
从淘宝买了一盘SGM的升压IC,为什么一些信息都被涂掉了?
是假的吗

网友A:
不清楚,没在某宝买过大宗的元器件。
建议问问卖家

网友B:
不一定 有些把标签涂掉只是为了防止留有过多信息,防**防克隆 把芯片型号涂掉,没有型号就不好找同款了,只好找他家再买

网友:
就怕不是原装的

网友C:
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案防盗手段。但往往从电路其实不难分辨出什么芯片类型

网友D:
一问卖家,二问技术人员,这里面的奥妙多了去了

网友E:
涂掉LOT码是因为这个是原厂的追踪码,可以看到是哪家代理出的货,但是原厂又基本不肯出货给贸易商的,所以代理出给贸易商的货一般都要求把LOT涂掉

网友F:
这个不好判断吧,但是应该不是正规渠道,信息为啥要涂掉呢

网友G:
为了保护代理商的利益,很多芯片厂商要求代理商不能跨区销售,这个码就有代理商的标识,如果是真货,可能是别的销售区流窜过来的。

楼主(2019-12-30):
引用 网友E:
涂掉LOT码是因为这个是原厂的追踪码,可以看到是哪家代理出的货,但是原厂又基本不肯出货给贸易商的,所以 ...

想来想去,你这个理由应该是最合理的,谢谢啦

网友H(2020-02-08):
这种往往是正品的.
芯片的有一个特点就是量大优惠.你只要有量,价格就可以谈,这时就会出现有时大客户的量比某些代理的量还大的局面,这时这个大客户的价格自然比这个代理还有优势.为了防止这个客户来破坏市场平衡,一般都要求这些芯片只能自己用,不允许转卖,而对这个大客户来说,他可能为了持续他的用量(因为谈价格是以用量为基础的),他买入的量比他实际用量要大,这时他就会把用不掉的卖掉,因为它有价格优势,所以就容易卖出去,当然为了防止原厂找他麻烦,他会把这些可能包含客户信息的字段抹去,比如哪一批次是专门做给某个大客户的,如果别人那里出现了这个批次的,那就成了该大客户倒卖芯片的证据,所以要毁掉

网友I:
LOT Numer是生成批次的意思,原厂用来追踪的。

网友J:
万一原厂和大客户有优惠协议,不许外卖,真追究还是很容易的。估计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