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SC92F7003的PWM问题。。。

楼主(2019-11-19):
有一个人项目中用到SC92F7003,想用PWM来控制3路呼吸灯,亮度渐变,请教一下要怎么做

网友A:
可以参考我们调光混色学习板资料。有例程与PCB原理图。
调光混色学习板演示视频如下:
调光混色学习板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们调光混色学习板资料。有例程与PCB原理图。
调光混色学习板演示视频如下:
调光混色学习板视频 ...

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好像使用的是PWM模块,我是想直接使用SC92F7003上的PWM来做简单控制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好像使用的是PWM模块,我是想直接使用SC92F7003上的PWM来做简单控制灯 ...

看SDK学习评估板1010的模式1的程序。

演示视频如下:
SDK学习评估板演示视频

楼主:
刚才跟FAE交流了一下,只利用其中的一路PWM,其他PWM关掉,好像不行,而且中断仅是PWM周期溢出的,不是各路PWM产生的。
举个例子,PWM周期200,占空比0~200可调,那么占空比设置为50时,那么PWM周期计数到50还是200产生中断,
FAE说是200.
跟我想用的方式有差距,看来只有用一个TIM来做PWM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跟FAE交流了一下,只利用其中的一路PWM,其他PWM关掉,好像不行,而且中断仅是PWM周期溢出的,不是各路 ...

使用PWM输出到IO的时候要把PWM中断关掉,PWM输出到IO的时候你只需要关心PWM频率和占空比,不要开PWM中断。
PWM中断的正确用法是:
当定时器不够用,且没有使用PWM功能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可以把PWM当作一个自动重装定时器,设置好PWM周期,设置所有PWM不输出到IO,打开PWM中断,这样就可以把PWM当作定时器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PWM输出到IO的时候要把PWM中断关掉,PWM输出到IO的时候你只需要关心PWM频率和占空比,不要开PWM中断 ...

谢谢指导,把PWM当定时器用了,然后再在定时器里做PWM,思路应该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C:
检测负载阻值?

网友D:
感谢答疑  我也看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