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人脸识别模块硬件开发套件韦根输入输出技术操作方法

楼主:
DLT3288C板卡上有一组韦根输入接口,支持韦根26位或34位数据输入,位置如下图所示:

注意:韦根与RS485是同时使用一组Pin脚,功能二选一。板子默认是RS485,需要韦根功能的,需跳电阻选择。

1、设备控制节点

监听节点:

//判断节点是否存在

if (new File("/sys/devices/virtual/switch/wiegand/uevent").exists()) {

//监听该节点

mSwitchObser.startObserving("DEVPATH=/devices/virtual/switch/wiegand");

}

读取数据节点:”/dev/wiegand”;

2、韦根输入与RS485选择

默认是RS485功能,需要韦根输入功能电阻更改方法:

焊接两个100欧电阻:

去掉两个电阻:

1、获取数据方法

(1)底层获取到卡号数据,会上报uevent事件,应用监听state状态;

state状态具有以下两个值:

上报1,代表底层接收到的是26位数据;

上报2,代表底层接收到的是34位数据;

上报其他数值无效;

(2)应用监听到uevent事件后,再去读取”/dev/wiegand”字符串数据信息;

(3)应用里使用到UEventObserver,需要添加framework.jar包;

具体请参考网盘“Android应用demo”->“韦根输入demo”中应用代码;

二、韦根输出(26位或34位)
1、设备控制节点

"/sys/wiegand_ctl/wiegand_send"

2、外接电平转换模块说明

因韦根输出是使用两个GPIO,而GPIO输出的高电平是3.3V,韦根模块需要的是5V。所以需要外接个3.3V转5V电平转换模块(如图中模块)。

VCC_SYS: 5V;

VCC_IO: 3.3V;

PIR_INT: 韦根输出D0;

CDS_INT: 韦根输出D1;

3、输出韦根数据方法

写入字符串格式(注意:字符串中有空格):"x 8 xxxxxxxx"

第一个参数x代表选择26bit还是34bit发送: 1代表26bit发送; 2代表34bit发送;

第二个参数8代表8bit,只需填写8即可;

第三个参数xxxxxxxx代表需要发送的数据,十进制数;

例如:

26bit 发送(xxxxxxxx代表需要发送的数据,十进制数):

"1 8 xxxxxxxx"

34bit 发送(xxxxxxxx代表需要发送的数据,十进制数):

"2 8 xxxxxxxx"

写入的字符串格式不对会返回:-14;

写入成功会返回写入的个数;

具体请参考网盘“Android应用demo”->“接口控制参考代码”中应用代码private int write_file(String name, int value)部分;

瑞星微3288处理器是瑞芯微公司2014推出的超强四核处理器,Cortex-A17架构,频率高达1.8GHz,整体性能较上一代RK318850%的提升!GPU采用Mali T76X系列GPUMali T764核心最大特点是采用第三代Midgard架构,大幅度改变了着色器核心的配置方式;着色器数量高达4个着色器核心,是之前的T654的两倍;2400M/s的像素填充率和300M/s的三角形生成率相对于过去获得了成倍的提升。瑞芯微RK3288是业界首款支持4K H.265实时硬件解码的ARM内核芯片,在视频的支持上发挥了其以往的音视频领域的积累优势,真正支持4K视频的输出及播放。
主要硬件指标
CPU
RK3288,四核,主频 1.8GHZ
内存
标配2G
内置存储器
EMMC 标配8G(16G/32G可选)
解码分辨率
最高支持3840*2160
操作系统
Android 5.1
网络支持
百兆以太网、WIFI/蓝牙4.2(可选)、外设扩展3G/4G模块
视频播放
支持wmv、avi、flv、rm、rmvb、mpeg、ts、mp4等
图片格式
BMP 、JPEG、PNG、GIF等
USB2.0 接口
5路USB HOST(WAFER座子);
1路OTG(WAFER座子);
MIPI camera
30pin FPC 接口,支持 1300w Camera
串口
2路RS232串口(其中一路可选TTL串口),1路TTL,1路RS485
WIFI/BT
内置2.4GHz WIFI,Bluetooth 4.2(可选)
以太网
1个,10/100M以太网(WAFER座子引出)
TF卡
支持TF卡(可选)
MIPI输出
可驱动多种分辨率的MIPI接口液晶屏
EDP输出
可驱动多种分辨率的EDP接口液晶屏
HDMI输出
1路,支持1080P输出(可选)
音频输入输出
内置单功放输出(可选双功放), 外置麦克风
韦根输入
1路(与RS485功能二选一),默认是RS485功能
电池
支持7.4V电池(可选)
补光灯
1路(软件可控)
GPIO
6路(软件可控)
散热风扇
1路(软件可控)
继电器
1路(软件可控)
5V/12V输出
各1路(软件可控),开机默认为0V;
按键
开关机键,升级键
RTC实时时钟
支持
定时开关机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