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_Map代码

楼主(2019-11-19):
今天做项目时要配置很多引脚 如果是eg:PA0=1;PA2=0;...很麻烦
然后发现新唐IO置0或者置1的时候有一个宏定义

#define GPIO_PIN_DATA ....

typedef enum PortType{
g_PA=0,
g_PB,
g_PC,
g_PD,
g_PE,
g_PF,
g_PG,
g_PH,
}PortType;

typedef struct Pin{
PortType t;
int id;
}

#define Size 7
Pin XPin_Map[Size]={
{g_PG,8},
{g_PE,2},
{g_PE,3},
{g_PE,4},
{g_PE,5},
{g_PE,6},
{g_PE,7},
};/*
start 开始设置的IO
arry IO状态的数组
count 数组个数
*/
void IOConfig(unsigned int start,const unsigned char *arry,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i = start;
unsigned int end = start+count;
for(;i<end&&i<count;i++){
if(arry)
GPIO_PIN_DATA (XPin_Map.t,XPin_Map.id)=1;
else
GPIO_PIN_DATA (XPin_Map.t,XPin_Map.id)=0;
}
}

eg: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IOState[5]={0,1,0,1,0};
init();//各种初始化
IOConfig(0,IOState,5);
while(1);
}

网友A:
总之新唐头文件帮我们实现了这种操作。

网友B:
这是为了方便,你不想用PA0,你可以直接PA1啊。如果你想用你可以PA0|PA1|PA2这种逻辑操作也行啊。

网友B:
楼主没搞清人家那么提供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了方便,你不想用PA0,你可以直接PA1啊。如果你想用你可以PA0|PA1|PA2这种逻辑操作也行啊。 ...

这种逻辑操作实现不了我写那个IOConfig函数的功能吧 如果能请教我谢谢

网友A:
不懂楼主的这种操作手法。

网友C:
我觉得官方的库够用了啊

网友D:
XPin_Map.t,XPin_Map.id?这是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