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放大跟随能不能缩成两级

楼主(2019-11-19):
最近要用到低通滤波电路,信号衰减了不少,然后加了个放大和跟随,信号正常,通信也正常,现在想能不能把三个运放缩成两个,减少器件,麻烦各位提点意见,顺便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偏置电压和隔离这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A(点评):
这个是带通电路,不是低通。

网友B:
似乎最后一级根本就不能工作。
而且似乎本来就不需要它,去掉它正好

网友C:
当前最后一级跟随电路就将半幅信号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最后一级根本就不能工作。
而且似乎本来就不需要它,去掉它正好

想法是加个电压跟随,不加的话加上负载电压幅度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前最后一级跟随电路就将半幅信号割掉了!

是不是要加偏置电压呢?如何加,加了输出怎么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加偏置电压呢?如何加,加了输出怎么接呢

把隔直电容去掉

网友D:
用一级运放就可以了,低通增益设计成2,或者不关心相位的话用反相低通,增益为2.

网友A:
1级就够了。

R3/R4+1 = Av , 获得你所需放大倍数。R1=R2;
改变C2/C1 = R4/R3,
低通频点 Ω = 1/sqrt(r1 *r2 *c1 *c2)  = 1/(r1*c1)/sqrt(A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级就够了。

R3/R4+1 = Av , 获得你所需放大倍数。R1=R2;

ok,谢谢,我有空试试

网友E(2019-12-22):
引用 网友C:
当前最后一级跟随电路就将半幅信号割掉了!

为什么会削半幅呢?他也没说他单电源供电啊,不明白。谢谢!

网友C(点评):
是的,单电源下才是,双电源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