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单片机的FFT算法

楼主(2019-11-19):
1. 为什么需要FFT?
任何连续测量的时域信号都可以表示为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信号的无限叠加。以累加的方式来计算该信号中不同信号的频率、振幅和相位。有些信号在时域很难看出什么特征,但是如果变换到频率之后,就很容易看出特征了,这就是很多信号要采用FFT的原因。

楼主:
1. 变换如何进行的?
按照变换输入信号的类型不同,傅里叶变换分为四种类型:
01. 非周期连续信号傅里叶变换(FT
02. 周期连续信号傅里叶变换(FS
03. 非周期离散信号离散时域傅里叶变换(DTFT
  04.周期离散信号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楼主:
我们只研究离散信号,因为单片机只能处理离散信号,最终的目的是让单片机来处理的。所以对于离散信号变换只有离散傅里叶变换才能被适用。单片机只能处理一些离散的有限长的数据,我们要研究的FFT也就是DFT的一种快速算法。
DFT的运算过程:

X(K) — 频域值
x(n) — 时域采样点
n — 时域采样点的序列索引
k — 频域值的索引
N — 进行转换的采样数量

楼主:
以一个4个点的DFT变换来简单说明FFT是怎样实现快速算法的:
计算得出:
其中红色部分是FFT必须计算的分量,蓝色部分不需要计算,有红色部分直接推倒出来,比如:
  …….因此,FFT与DFT相比大大减少了计算量。

楼主:
3.变换前后信号有何种对应关系?
假设采样频率为Fs,信号频率为F,采样点为N。那么经过FFT之后结果就是一个N点的复数。这个点的模值就是频率值下的幅度特性。假设原始信号的峰值为A,那么FFT的结果的每一个点(除第一个直流分量外)的模值就是A的倍,而第一个点就是直流分量,它的模值就是直流分量的N倍。而每一个点的相位就是该频率下的信号相位。第一个点表示直流分量(即0Hz),而最后一个点N的再下一个点(实际上这个点是不存在的,这里是假设的第N+1个点,也可以看做是将第一个点分做两半分,另一半移到最后)则表示采样频率Fs,这中间被N-1个点平均分成N等份,每个点的频率依次增加。例如某点n所表示的频率为:Fn=(n-1)*Fs/N。由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Fn所能分辨到频率为为Fs/N,如果采样频率Fs为1024Hz,采样点数为1024点,则可以分辨到1Hz。1024Hz的采样率采样1024点,刚好是1秒,也就是说,采样1秒时间的信号并做FFT,则结果可以分析精确到1Hz,如果采样2秒时间的信号并做FFT,则结果可以分析精确到0.5Hz。如果要提高频率分辨率,则必须增加采样点数,也即采样时间。频率分辨率和采样时间是倒数关系。

楼主:
matlab 测试代码:
close all; %先关闭所有图片
Adc=2; %直流分量幅度
A1=3;   %频率F1信号的幅度
A2=1.5; %频率F2信号的幅度
F1=50; %信号1频率(Hz)
F2=75; %信号2频率(Hz)
Fs=256; %采样频率(Hz)
P1=-30; %信号1相位(度)
P2=90; %信号相位(度)
N=256; %采样点数
t=[0:1/Fs:N/Fs]; %采样时刻
%信号
S=Adc+A1*cos(2*pi*F1*t+pi*P1/180)+A2*cos(2*pi*F2*t+pi*P2/180);
%显示原始信号
plot(S);
title('原始信号');
figure;
Y = fft(S,N); %做FFT变换
Ayy = (abs(Y)); %取模
plot(Ayy(1:N)); %显示原始的FFT模值结果
title('FFT 模值');
figure;
Ayy=Ayy/(N/2);   %换算成实际的幅度
Ayy(1)=Ayy(1)/2;
F=([1:N]-1)*Fs/N; %换算成实际的频率值
plot(F(1:N/2),Ayy(1:N/2));   %显示换算后的FFT模值结果
title('幅度-频率曲线图');
figure;
Pyy=[1:N/2];
for i=1:N/2
Pyy(i)=phase(Y(i)); %计算相位
Pyy(i)=Pyy(i)*180/pi; %换算为角度
end;
plot(F(1:N/2),Pyy(1:N/2));   %显示相位图
title('相位-频率曲线图');

楼主:
原始信号

楼主:
幅度-频率曲线

楼主:
相位-频率曲线

楼主:
STM32F1移植ST 的DSP官方库
先在STMF1上移植ST 的FFT官方库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然而STM32F103毕竟不是STM32F4系列的处理器,对于一般的FFT运算程序还是比较缓慢的。官方提供了针对FFT的官方库,下载移植体验一下,下载完毕后,主要有四个文件:

楼主:
cr4_fft_256_stm32.s: Cortex-M3的256点基4复FFT优化。
cr4_fft_1024_stm32.s:Cortex-M3的1024点基4复FFT优化。
stm32_dsp.h:         头文件包含DSP函数的原型。
table_fft.h:           包含FFT计算所需的系数

楼主:
在正点原子的基础工程上进行移植DSP库,一共就4个文件,不难办吧。移植后的效果如下:

楼主:
添加头文件路径如下:

楼主:
在主函数main.c中直接调用stm32_dsp.h 会报错,提示不能打开stm32f1xx_hal.h,看来dsp库使用的是HAL库,这里我们把它改为标准库就不会报错啦!

楼主:
注释 #include "stm32f1xx_hal.h" 引用#include "stm32f10x.h",再次编译就没有错误啦!

楼主:
ST 的DSP官方库函数介绍和简单测试
1.提供STM32 单片机调用的FFT变换的64点、256点、2048点的函数如下:
/* Radix-4 complex FFT for STM32, in assembly  */
/* 64 points*/
void cr4_fft_64_stm32(void *pssOUT, void *pssIN, u16 Nbin);
/* 256 points */
void cr4_fft_256_stm32(void *pssOUT, void *pssIN, u16 Nbin);
/* 1024 points */
void cr4_fft_1024_stm32(void *pssOUT, void *pssIN, u16 Nbin);
pssIN:是输入采样的样本。
pssOUT:调用官方函数后,输出的傅里叶序列。
Nbin:样本的数量(采了多少个点)。
为什么是64、256、1024这个3个值?因为官方使用的是基4蝶形算法,简单理解要使用官方fft库函数,必须遵循采样点数Nbin,是4的n次方。

楼主:
2.提供了16位的IIR滤波器和FIR滤波器函数,具体如下:
/* FIR 16-bit filter in assembly */
void fir_16by16_stm32(void *y, void *x, COEFS *c, u32 N);
/* IIR filter in assembly */
void iirarma_stm32(void *y, void *x, u16 *h2, u16 *h1, u32 ny );
/* IIR filter in C */
void iir_biquad_stm32(u16 *y, u16 *x, s16 *IIRCoeff, u16 ny);

楼主:
3.此外还提供了一些PID相关的,这里暂且不深究
/* PID controller in C, error computed outside the function */
u16 DoPID(u16 Error, u16 *Coeff);
/* Full PID in C, error computed inside the function */
u16 DoFullPID(u16 In, u16 Ref, u16 *Coeff);
/* PID controller in assembly, error computed outside the function */
u16 PID_stm32(u16 Error, u16 *Coeff);

楼主:
4.傅里叶变换后,输出了个啥,咋用?我们需要有个基础知识,傅里叶变换的目的:求取幅频特性/相频特性,fft变换后,输出的是一个傅里叶序列(怎么用?)。傅里叶序列本身,不是我们能够肉眼分析的东西,我们还需要对傅里叶序列进行计算,求取幅频特性/相频特性序列。通过串口打印输出的方式先测试一下64点、256点、2048点的FFT函数。

楼主:
添加串口驱动,对于正点原子的工程,在system文件夹中已经加入串口1的驱动,直接就可以使用串口1。
对串口进行初始化,保证串口可用。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uart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 9600波特率
        printf("这是一个FFT 测试实验\r\n");
        while(1)
        {
                LED0=0;
                LED1=1;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LED0=1;
                LED1=0;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

楼主:
3.3添加测试数据集,验证256点的FFT函数,填充输入数组
//填入数组
void InitBufInArray()
{
unsigned short i;
float fx;
for(i=0; i<N; i++)
        {
        fx = 1500 * sin(PI2 * i * 350.0 / Fs) +
             2700 * sin(PI2 * i * 8400.0 / Fs) +
             4000 * sin(PI2 * i * 18725.0 / Fs);
                    FFT_256PointIn[i] = ((signed short)fx) << 16;
    }
}

楼主:
3.4计算各次谐波幅值,先将lBufOutArray分解成实部(X)和虚部(Y),然后计算幅值(sqrt(X*X+Y*Y)。
void GetPowerMag()
{
    signed short lX,lY;
    float X,Y,Mag;
    unsigned short i;
    for(i=0; i<N/2; i++)
    {
        lX  = (FFT_256PointOut[i] << 16) >> 16;
        lY  = (FFT_256PointOut[i] >> 16);
        X = N * ((float)lX) / 32768;
        Y = N * ((float)lY) / 32768;
        Mag = sqrt(X * X + Y * Y) / N;
        if(i == 0)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32768);
        else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65536);

                                printf("%d      ",i);
                                printf("%d      ",F*i);
                                printf("%d      ",lBufMagArray[i]);
                                printf("%d      ",lX);
                                printf("%d      \r\n",lY);
    }
}

楼主:
3.5主函数测试,先填充输入数组再做fft256点运算,最后求出赋值,打印测试。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uart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 9600波特率
        printf("这是一个FFT 测试实验\r\n");
    InitBufInArray();
        cr4_fft_256_stm32(FFT_256PointOut, FFT_256PointIn,N);
        printf("点数   频率  幅值   实部  虚部\n");
        GetPowerMag();

                  while(1)
                 {
                                LED0=0;
                                LED1=1;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LED0=1;
                                LED1=0;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

楼主:
串口测试界面如下:
点数   频率   幅值    实部   虚部
0      0        4       0       -4
1      175      14        -6      -4
2      350      1500      -380      647
3      525      11      -5      -3
4      700      10      -4      -3
5      875      8      -4      -2
6      1050      8      -4      -1
7      1225      6      -3      0
8      1400      8      -3      -3
9      1575      8      -4      -1
10      1750      8      -4      -1
11      1925      8      -4      0
12      2100      5      -2      -2
13      2275      6      -3      -1
14      2450      8      -3      -3
15      2625      7      -3      -2
16      2800      5      -2      -2
17      2975      6      -3      -1
18      3150      6      -3      0
19      3325      6      -3      0
20      3500      6      -3      -1
21      3675      6      -3      0
22      3850      6      -3      0
23      4025      2      -1      0
24      4200      6      -3      -1
25      4375      6      -3      0
26      4550      4      -2      0
27      4725      4      -2      0
28      4900      2      -1      -1
29      5075      4      -2      0
30      5250      2      -1      0
31      5425      4      -2      0
32      5600      2      -1      0
33      5775      6      -3      -1
34      5950      6      -3      0
35      6125      6      -3      -1
36      6300      4      -2      -1
37      6475      6      -3      0
38      6650      4      -2      0
39      6825      6      -3      0
40      7000      5      -2      -2
41      7175      6      -3      0
42      7350      2      0      -1
43      7525      6      -3      0
44      7700      2      -1      -1
45      7875      4      -2      0
46      8050      6      -3      -1
47      8225      2      -1      0
48      8400      2704      -676      -1171
49      8575      4      -2      0
50      8750      2      -1      0
51      8925      4      -2      -1
52      9100      2      -1      -1
53      9275      4      -2      0
54      9450      2      -1      0
55      9625      2      -1      -1
56      9800      2      -1      -1
57      9975      4      -2      0
58      10150      2      0      -1
59      10325      4      -2      0
60      10500      2      -1      -1
61      10675      2      -1      -1
62      10850      4      -2      -1
63      11025      2      -1      -1
64      11200      0      0      0
65      11375      2      -1      0
66      11550      4      -2      0
67      11725      2      0      -1
68      11900      2      -1      -1
69      12075      2      -1      1
70      12250      2      -1      1
71      12425      4      -2      1
72      12600      4      -2      -1
73      12775      2      -1      1
74      12950      2      -1      -1
75      13125      4      -2      1
76      13300      2      -1      -1
77      13475      4      -2      1
78      13650      2      -1      -1
79      13825      4      -2      0
80      14000      2      -1      0
81      14175      4      -2      0
82      14350      4      -2      1
83      14525      4      -2      1
84      14700      2      -1      0
85      14875      2      -1      1
86      15050      4      -2      0
87      15225      4      -2      0
88      15400      2      -1      -1
89      15575      4      -2      1
90      15750      2      -1      1
91      15925      2      -1      1
92      16100      0      0      0
93      16275      4      -2      1
94      16450      2      -1      1
95      16625      4      -2      1
96      16800      2      -1      0
97      16975      4      -2      0
98      17150      4      -2      1
99      17325      4      -2      0
100      17500      2      -1      0
101      17675      4      -2      0
102      17850      2      -1      0
103      18025      4      -2      0
104      18200      4      -2      -1
105      18375      4      -2      1
106      18550      2      -1      -1
107      18725      3996      1998      1
108      18900      2      -1      0
109      19075      2      -1      1
110      19250      4      -2      0
111      19425      4      -2      1
112      19600      2      -1      0
113      19775      2      -1      1
114      19950      2      -1      1
115      20125      4      -2      1
116      20300      0      0      0
117      20475      4      -2      1
118      20650      2      -1      1
119      20825      2      0      1
120      21000      2      -1      0
121      21175      2      -1      1
122      21350      2      -1      0
123      21525      4      -1      2
124      21700      2      -1      0
125      21875      2      0      1
126      22050      2      -1      0
127      22225      2      0      1

楼主:
由以上的实验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频率为350Hz,8400Hz和18725Hz时,幅值出现峰值,分别为1500、2696和3996,这与我们所预期的结果正好相符,从而验证了实验结果的正确性。

网友A:
好复杂啊。。。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这种方法计算幅值后,数值波动比较严重,我发现问题是在没有模拟量输入的时候FFT后的结果也不是零,从你25楼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想问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去除这些数据,让数值稳定吗?

网友C(2020-02-17):
楼主能详解一下计算幅值的方法吗

网友D(2020-04-27):
https://blog.csdn.net/helenie/article/details/53442507
是不是复制粘贴的这个,**中有好几个关键性的变量都没有提及。又发现一个类似的**,是2016年发布的。。。https://blog.csdn.net/iloveyoumj/article/details/53308142

网友E:
你好,你的工程可否发我一下,我配置的跑不起来  1831696457@QQ.COM

楼主(2020-12-20):
感谢支持,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代码自己实现的。

楼主:
此处是不是需要管理员加精华啊,感觉自己写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的工程可否发我一下,我配置的跑不起来  1831696457@QQ.COM ...

可以使用DSP包,或者自己使用C来实现FFT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helenie/article/details/53442507
是不是复制粘贴的这个,**中有好几个关键性的 ...

我参考过这几篇**,不过后面都是我自己写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这种方法计算幅值后,数值波动比较严重,我发现问题是在没有模拟量输入的时候FFT后的结果也 ...

这个我还没有具体探究过,请问您是要用到项目中吗?

网友D(2021-04-12):
引用 楼主:
我参考过这几篇**,不过后面都是我自己写的,哈哈

哦哦,值得学习啊。

网友F:
学习学习!

最近在做震动采集,感觉需要这种算法

网友D(2021-07-06):
引用 楼主:
我参考过这几篇**,不过后面都是我自己写的,哈哈

能自己在开发板上实现很不错了,,,,最近项目上用到傅里叶,感觉还是力不从心,能用到项目中感觉还是有难度的。F1的是基于汇编实现的底层算法,F3或者F4有现成的库调用。。。。还得自己慢慢搞起。

网友G:
建议在一楼发完,这样看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H:
stm32f103可以进行fft计算吗?

网友I:
stm32 fft 音乐频谱怎么做

网友J:
如何使用STM32提供的DSP库进行FFT

网友K:
stm32快速傅里叶变换

网友L:
FFT算法如何加窗?

网友M:
STM32Fx系列MCU的浮点运算能力如何?

网友N:
使用STM32提供的DSP库进行FFT

网友O:
STM32下的FFT实现

网友P:
STM32F4库函数中几种FFT实现方式对比

网友K:
stm32f4的DSP库可以做4096点FFT吗

网友J:
STM32F4 的DSP库 FFT运算的问题

网友I:
使用stm32f4 如何比较fft频谱分析

网友H:
用stm32进行fft计算慢不慢

网友O:
可以直接在STM32下运行 FFT

网友N:
如何高效并精确的在STM32F103系列处理器上实现FFT

网友M:
STM32F0系列有DSP库支持吗?

网友L:
怎么对ADC采集的12位数据进行FFT?

网友Q(2022-08-03):
最近在做震动采集,感觉需要这种算法

网友R:
PID controller in C, error computed outside the function */
u16 DoPID(u16 Error, u16 *Coeff);
/* Full PID in C, error computed inside the function */
u16 DoFullPID(u16 In, u16 Ref, u16 *Coeff);
/* PID controller in assembly, error computed outside the function */
u16 PID_stm32(u16 Error, u16 *Coeff);
更多操作

网友J(2022-10-05):
STM32实现FFT,求取幅度频谱

网友S:
FFT的公式是什么和算法是怎样实现

网友T:
可以做4096点FFT吗

网友U:
stm32f4怎么把fft变回时域

网友V:
进行256 点的 FFT,只需要调用 STM32 DSP 库函数

网友W:
没看完就忘了

网友X:
FFT官方库的使用难度大吗

网友Y:
用的单片机的速度太慢,

网友Z(2023-01-20):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AA: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Z: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AB: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AC: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AD: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AE: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AF: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AG: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AH: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AI:
算fft选哪种内核的arm

网友AJ:
dsp库fft可以计算电压幅值吗?

网友AK:
如何将stm32的dsp库添加进工程

网友:
STM32F407怎么对ADC采集的12位数据进行FFT?

网友AL:
ST有FFT库函数的

网友AM:
STM32浮点运算能力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