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定时器0中断无法回调函数

楼主(2019-11-19):
这是interrupts_hc32l13x.c中的中断函数
void TIM0_IRQHandler(void)
{
#if (INT_CALLBACK_ON == INT_CALLBACK_TIM0)
    Tim0_IRQHandler();
#endif

}
这是我写的函数不能进入
void Tim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16_t i;
    //Timer0 模式0 溢出中断
        myprintf("定时器中断1s\r\n");
    if(TRUE == Bt_GetIntFlag(TIM0, BtUevIrq))
    {
        i++;
                if(i>=10000)
                {
                        i = 0;
                        myprintf("定时器中断1s\r\n");
                }
        Bt_ClearIntFlag(TIM0,BtUevIrq); //中断标志清零
    }
}
把Tim0_IRQHandler改为TIM0_IRQHandler就可以运行了,为什么呢?

网友A(点评):
这段宏定义有效了吗? #if (INT_CALLBACK_ON == INT_CALLBACK_TIM0)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宏定义有效,去掉该段定义,也无法进入,有没有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识别不了weak?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用的是KEIL的话,试试52x,比如525 或以后的版本试试

网友B:
毁掉煤气作用
/**
*******************************************************************************
** \brief GPIO 基础时钟0 中断处理函数
**
** \retval
*****************************************************************************
void TIM0_IRQHandler(void)
{
    Tim_IRQHandler(0);
}

网友C:
这个参数0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我不是很明白 什么叫无法回调

网友E:
前边加不加weak 影响不大吧

网友F(2019-12-25):
人家中断入口识别名就是 TIM0_IRQHandler, 其余中断入口识别名可在IC的头文件中看到

楼主(2020-06-17):
编译器版本问题,用高版本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