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没有过325MHZ-385MHZ超标了

楼主(2019-11-19):
辐射没有过325MHZ-385MHZ超标了,但是板子上的晶振只有8MHZ,芯片的开关频率是125KHZ,请大神给个解答

楼主:
大家看下如何整改辐射啊

网友A:
芯片内部有没有锁相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有没有锁相环?

没有呢

xch
实际上你用的mcu内置了PLL。

网友B:
超标的那几根毛间距大约12MHZ.

你板上啥东西跑12MHZ?

@pleee :125KHZ开关波形产生的这句话没怎么明白
@xch :先别急着变狗咬人,如果问题不是12mhz,那么你就真是的SB了哈哈。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新出来的电影小丑,你挺适合的
xch
@pleee : 就只知道整倍数谐波,时变参量器件能够产生分数波SB一定不知道。还有混频调制SB更加不知道。好笑的是SB吧?
@xch :楼主都说了,这个是辐射。但是我觉得好笑的是,几个频点间的间距12MHZ,就说是12mhz影响的,我问你,不是12mhz的谐波,怎么影响出来,凭空产生?我觉得这个频点,多半是125khz开关波形或者其他时钟信号产生。
xch
@pleee :这个是辐射超标,不是传导超标。 只300MHZ附近辐射条件好,就出这种状况。 你的算术不错,会整数运算。
只出现三百多的频点,不可能是12MHZ倍频上去的,而且这些频点也不是12的奇次和偶次
这个线索找得好,不过,找到根源也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标的那几根毛间距大约12MHZ.

你板上啥东西跑12MHZ?

我的板子上只有MCU的晶振是8MHZ的,没有跑12MHZ的芯片,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板子上没有串口、SPI这些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没有串口、SPI这些数据线?

有的 两个串口 连接到wifi芯片的 还有I2C的数据线

网友D:
看你串口用的什么芯片,之前我就是串口芯片导致超了,我用的ADM3251

网友E:
把wifi芯片电源断开,测一下是否超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超标的那几根毛间距大约12MHZ.

你板上啥东西跑12MHZ?

会不会是125K的谐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上只有MCU的晶振是8MHZ的,没有跑12MHZ的芯片,这是什么原因呢?

啥型号的MCU?

楼主:
STM32F103RCT6

@xch :stm32内部锁相环倍频出来,一般144之类的点会超,不可能在三百多超。之前我用引线板测都没有测到300多兆辐射超标,这个大概率是wifi芯片产生。
xch
它有内部有锁相环。 能产生各种工作频率。 因为它最高可以工作在72MHz,而FLASH的访问速度是24MHZ,各种外设工作在72MHZ的分频点上. 所以应该是MCU 走线辐射超标。把一些长走线GPIO串联个33Ω电阻可能可以改善。 所以,MCU是根源。

网友E:
建议楼主把wifi芯片断开测试,是否有改善,然后再查125KHZ那边

wifi芯片工作时钟是否是25Mhz的,我记得之前有用过wifi芯片时钟就是25mhz,这个超标,跟12.5Mhz 25mhz可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把wifi芯片断开测试,是否有改善,然后再查125KHZ那边

我用的是ESP8266的wifi,集成芯片

@woaizuq199306 :wifi模块电源部分呢,LC滤波有没有加。 最好还是你再测一下是不是WIFI辐射
@pleee :我买的是模块集成的8266 就是自带屏蔽罩的那种。
8266是需要外部晶振的,频率在24mhz-52mhz之间,内部还有PLL。8266的标准电路设计是要求要加屏蔽盖的,如果你不加盖子,还不如买模块级别的8266。 但是首先你还是得确认是不是8266造成得,用断电源的方法测试一下

网友E:
其实东西测起来很简单,找辐射根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测(如果没把握确定根源在哪),电源、MCU、其余部分电路一个一个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