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今天折腾蓄电池

楼主(2019-11-20):
上次电瓶亏点,用充电器充满能用,没过几天,车子又打不着火了。修车的说,电瓶不行了。
本着折腾的精神,我就打开了蓄电池。有什么好的大修方案。

楼主:
感觉这个不是免维护电池吧,好像也是水电池

网友A:
啥玩意都没有,怎么折腾?干哪一行不需要专业工具!
又不是在论坛发帖,有个电脑就行了,想扯什么扯什么

网友B:
物理结构老化,回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都没有,怎么折腾?干哪一行不需要专业工具!
又不是在论坛发帖,有个电脑就行了,想扯什么扯什么
...

我相信老一辈人,有招。上一次被修车的说电瓶坏了,是一年前。经折腾,加了点娃哈哈纯净水,用了一年。现在放不了几天,准备大折腾一下。坏了就坏了。人家修车的回收的。
@tianxj01 求赐教呀。现在应该是电池内阻大了。
还有@maychang 老一辈师傅,高招多的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相信老一辈人,有招。上一次被修车的说电瓶坏了,是一年前。经折腾,加了点娃哈哈纯净水,用了一年。现 ...

已经加过一次水了哈?
那我的建议的别折腾了,直接卖旧的换新电池吧。
汽车电池最大的问题,一般就是失水,然后再一个是硫化。如果你这次看见还是水少了,可以加纯净水,不过估计表面大部分硫化,容量已经很差了。硫化基本上没得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相信老一辈人,有招。上一次被修车的说电瓶坏了,是一年前。经折腾,加了点娃哈哈纯净水,用了一年。现 ...

那就直接当破烂卖了算了,没有维修价值了----这就是老一辈人给你支的招

网友D:
不值几个钱的东西,你还是得先买块新电池用。 私人复活 旧铅电池 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先要检查电解液是否需要更换,减小大颗粒硫酸铅晶体,效果比较好的铅电复活,仅仅 脉冲激活 这个操作 就要120小时
说个不该说的,你买的新电池,很大比例其实就是厂家换壳的 复活回收旧电池,  但私人复活几个电池,投资远超买新电池。 复活的 选判修检 四步,第一步就把绝大部分人挡在门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值几个钱的东西,你还是得先买块新电池用。 私人复活 旧铅电池 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先要检查电解液是否需 ...

电池还没坏呢,拆下充满电还能用。现在是属于预防性维修阶段。
准备充满,放电,搞几次。不行的话,用化学法折腾。
手上的工具:
1、我手上有个淘宝买的充电器,带脉冲修复。
2、直流稳压电源,可以调电流。
3、注射器。
4、汽车打火,接电用的连接夹,家里三部车,经常用。现在的车门没关好,第二天就没电。
看能做点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还没坏呢,拆下充满电还能用。现在是属于预防性维修阶段。
准备充满,放电,搞几次。不行的话,用化 ...

所谓脉冲修复,基本扯蛋。
但是足额加满蒸馏水是必须的,这个可以获得最大容量。
如果真的想修复,可以考虑沸腾疗法,开盖,加足够水分,然后电池外壳埋在冷水里面,不能密封,并随时加水。然后将电池充满,并继续强充,45AH的,建议强充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 也就是3A。这时候,你可以发现水开始像煮沸了一样的沸腾,持续几个小时,然后加足够蒸馏水再密封,完成整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脉冲修复,基本扯蛋。
但是足额加满蒸馏水是必须的,这个可以获得最大容量。
如果真的想修复,可以考 ...

现在充满电了,正在放电,10.8V。我已经开盖,充电快满的时候,的确有气泡冒出来。
我搞三个循环后,如果充电时间不增加,按你的方法试试。
按你的方法,用可调直流电源恒流模式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充满电了,正在放电,10.8V。我已经开盖,充电快满的时候,的确有气泡冒出来。
我搞三个循环后,如果 ...

如果发现内部硫酸溶液有浑浊变色,说明有极板软化脱落,这就直接没有进一步搞的意义了。到哪算那吧。

网友E:
千万别去汽修换电池,几乎100%都是假/回收再生的。保修期与原厂不一致一定是假的,不能联保的也一定是假的,没有出厂日期的也是假的,骗子国生产的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发现内部硫酸溶液有浑浊变色,说明有极板软化脱落,这就直接没有进一步搞的意义了。到哪算那吧。 ...

这样算浑浊吗?好像挺清的。应该还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万别去汽修换电池,几乎100%都是假/回收再生的。保修期与原厂不一致一定是假的,不能联保的也一定是假的 ...

被你说中,没找到出厂日期。三线城市都这样,坏了,把你的回收了,然后补个差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算浑浊吗?好像挺清的。应该还能折腾。

已经稍微有点了,意思就是这次折腾过,下次再发现亏电,直接可以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你说中,没找到出厂日期。三线城市都这样,坏了,把你的回收了,然后补个差价。 ...

其实,用正宗的48AH12V的正牌像天能电池,用车上很好的,比那些可疑的电池不知道好多少。
就是头子得另外做一个,一般像天能48AH的电池,端子都是M4还是M5的螺丝孔,你得弄一个和原来瓦尔塔头子一样直径的铜块,再用螺丝和电池连接起来,才能配合车子上面的引出头子。这个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稍微有点了,意思就是这次折腾过,下次再发现亏电,直接可以换了。 ...

我到youtube看了老外修复报废电池,用硫酸镁清洗,更换电解液。电池就好了。而且是个完全报废的电池。一点电解液没有的电池。心里痒痒的,想折腾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到youtube看了老外修复报废电池,用硫酸镁清洗,更换电解液。电池就好了。而且是个完全报废的电池。一 ...

你可以正常充电,不需要这么折腾,沸腾疗法就很好了,基本上不严重的硫化都可以去除。
忘记和你说了,沸腾疗法过后,在充满状态下,液位标准高度,测量一下电解液比重,取最大值。然后全部倒掉。
去大一点的电池门店,这里一般会有铅酸蓄电池标准液卖,玻璃比重计一般也会有。看看标准液比重是不是符合你测量的值。然后全部换新的标准液,这样效果最好。

然后全部换新的标准液, =============================== 那么旧的铅酸电池溶液如何处置 ???? 旧的铅酸电池溶液是否还包含有硫酸铅铅??? 如果把旧的铅酸电池溶液扔掉,硫酸铅的含量是否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正常充电,不需要这么折腾,沸腾疗法就很好了,基本上不严重的硫化都可以去除。
忘记和你说了,沸腾 ...

谢谢你的提醒。这次至少要换液一次。看看效果。顺便买个电解液比重计。
按照@xch的说法,的确很严重了。现在想想电瓶车,5个电瓶,油水更大。

网友F:
折腾这个有啥意义,就算你修好了,貌似赚了一个亿,可你时间花了好几天?时间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腾这个有啥意义,就算你修好了,貌似赚了一个亿,可你时间花了好几天?时间不值钱? ...

说的有道理。不过折腾一两次还是可以的。不过提醒你下,玄学里,天天想着钱,钱不跟你走的。

网友G:
我想可以处理。问题是在哪里处理,处理后的垃圾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正常充电,不需要这么折腾,沸腾疗法就很好了,基本上不严重的硫化都可以去除。
忘记和你说了,沸腾 ...

这种比重计好像车上都能用,你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种,我厂里面就有,要用滴管取液体到测试仪上面,测量比重的典型装备,就是比较贵。
只是为了测量 ...

12V45a电池用3a电流过冲,发现电池温度也没上升多少,难道要加很大吗?但是6个孔都冒泡了。
看来还是等比重计回来再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V45a电池用3a电流过冲,发现电池温度也没上升多少,难道要加很大吗?但是6个孔都冒泡了。
看来还是等比 ...

会多起来的,温度也会上升,只是时间问题。16V*3A,功率不小了呢。
就是这么折腾的..........所以如果太热,最好外面冷水降温

网友B:
废酸处理都是个问题。。。
你修复一个电池不知道利益有多少,废酸处理不当产生的祸害不知道是多少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废酸处理都是个问题。。。
你修复一个电池不知道利益有多少,废酸处理不当产生的祸害不知道是多少倍。。。 ...

哪有这么恐怖。45AH的电池,6格总量大概700克左右吧。而且最多也是比重1.3的稀硫酸。直接小水道的干活,哪还有浓度呢。又不是连续的排放,真没什么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正常充电,不需要这么折腾,沸腾疗法就很好了,基本上不严重的硫化都可以去除。
忘记和你说了,沸腾 ...

然后全部换新的标准液,

那么旧的铅酸电池溶液如何处置  ????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正常充电,不需要这么折腾,沸腾疗法就很好了,基本上不严重的硫化都可以去除。
忘记和你说了,沸腾 ...

然后全部换新的标准液,

===============================

那么旧的铅酸电池溶液如何处置  ????

旧的铅酸电池溶液是否还包含有硫酸铅铅???

如果把旧的铅酸电池溶液扔掉,硫酸铅的含量是否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然后全部换新的标准液,

===============================

哥们,怕死别做电子工程师呀。
焊样板,小批量焊接,各种松香助焊剂,都是鼻子各种吸。
我都不知道吸了多少了。

你的理解有问题啊 !! 我是问更换标准液对电池有多少影响 ??? 是否会丢失硫酸铅。 是否影响电池的性能 跟怕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哥们,怕死别做电子工程师呀。
焊样板,小批量焊接,各种松香助焊剂,都是鼻子各种吸。
我都不知道吸了多 ...

你的理解有问题啊 !!

我是问更换标准液对电池有多少影响 ???

是否会丢失硫酸铅。

是否影响电池的性能

跟怕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G:
捣鼓一下,了解了解还可以,想省几个钱,还是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捣鼓一下,了解了解还可以,想省几个钱,还是免了吧。

省不了的,坏在路上风险才大呢。通过折腾,发现它坏到什么程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的理解有问题啊 !!

我是问更换标准液对电池有多少影响 ???

硫酸铅是不溶固体,都附着在极板上,电解液里面几乎没有。
溶解性: 难溶于水,溶于铵盐,微溶于热水、浓硫酸,不溶于酸。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然后全部换新的标准液,

===============================

日久的铅酸蓄电池,其硫酸溶液会因为反复的反应,内部杂质变多,关键是沸腾法目的是剥离硫化的晶体,这些东西被剥离后,是直接变成杂质沉淀物的。既然大折腾,因此建议换标准液。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电池实际电容量和电解液的比重成正比,而标准液的浓度,是电池充满时候的标准,所以换电解液必须在电池充满条件下换,否则标准液如果再经过充电到电池充满,则比重会严重超标,就是我们俗称过酸了。
至于硫酸铅,理论上在电解液里面会有些微溶解,这个量,对极板的硫酸铅而言,完全无感。而且充满电时候,是电池内部硫酸铅基本上不存在,全部还原为铅了,包括溶液中的硫酸铅,理论上在充电过程中也可能跑到极板上还原去了。

比重计没到,到了马上折腾
嗯 谢谢 !!!

网友J:
整个流程复杂,得不偿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整个流程复杂,得不偿失

做工程的人,经常干这样的事,目的可不是为了这个电池,整个过程牵涉到的知识才是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做工程的人,经常干这样的事,目的可不是为了这个电池,整个过程牵涉到的知识才是目的。 ...

修复报废的铅酸电池意义很大吗  这就是你眼里做工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