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教哪个仿真软件好用

楼主(2019-11-20):
从没用过仿真软件,请教各位推荐一个好操作上手的

网友A:
我装两个,一个lt-spice 一个tina-ti

网友B:
这类软件不少,各有特色,还要看你的具体要求来选择

网友C:
先找一个,练习熟了,就是最好的

网友:
multisim  仿真电路
protuse   仿真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装两个,一个lt-spice 一个tina-ti

lt-spice,,这个上手快吗 ?和TINA-TI比,有啥优势呢?我目前在用TINA-TI.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t-spice,,这个上手快吗 ?和TINA-TI比,有啥优势呢?我目前在用TINA-TI.

都一样,用好ti的也行,内核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