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用GD32E103系列开发USB转CANFD资料和点滴经验

楼主(2019-11-20):
首先感谢GD开发了E103系列单片机,它是目前业界含U口和CANFD口,最具性价比的MCU了。
下面把USB转CANFD产品资料打包发送给大家分享,主要包括:产品逻辑图,PCB印制板图、ISP装载文件和产品说明书。本品准许依据上述文件进行非商业性DIY。

楼主:
说明书
由于论坛最大上传文件为2M,所以将上面文档中的“说明书”摘出单传!

楼主:
开发经验1:关于开发板
当您想开发一个单片机产品的时候,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购买一块合适的开发板,您会参考开发板提供的软件和硬件电路图,那么我这里需要提醒您的是GD32E103V开发板上的CAN接口芯片不支持CANFD,您需要在自己的电路上更换CAN接口芯片的类型,以使其能够支持CANFD。

楼主:
开发经验2:关于GD32E103TBU6
我们在开发USB转CANFD往往希望使用管腿少面积小的芯片,在E103系列中GD32E103TBU6是QFN36封装,是最合适的选择。但您需要注意的是该芯片的CAN0接口与USB接口管腿发生了共用,您只能使用CAN1作为模块的对外接口,但您在配置芯片时不能单单仅仅配置CAN1,而不管CAN0。要命的还不在这里,您必须小心翼翼,在这里我提醒您,偏偏就是这个CAN1的接收管腿不容耐5V电平,因此您在选择CANFD接口芯片时需要小心,比如您想用NXP的CANFD接口芯片,您不但需要注意它的通讯速率,还要注意选择兼容3V的接口芯片,如:TJA1044GT/3Z 或TJA0157/3J,注意:不带“/3”的芯片是不能用的。如果用TJA1044GT,您需要配置分压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经验2:关于GD32E103TBU6我们在开发USB转CANFD往往希望使用管腿少面积小的芯片,在E103系列中GD32E103TB ...

谢谢分享,,,,,,,

楼主:
开发经验3:关于USB接口的D+连线上的上拉电阻
F103系列不同,在E103系列中,其芯片内部配置了该上拉电阻,不需要工程师再外部连接了,这一点的确很贴心。

楼主:
开发经验4:关于全速USB接口速率
理论上全速USB接口速率可达12Mbps,但在实际应用中普通单片机持续速率是不可能达到该值的,有烧友测试过ST32的最高速率,在不处理数据的情况下,收发都使用双缓,单发和单收的最大速率基本上在800KB左右。通常认为在加入解帧和数据处理的情况下,将该指标对折就算比较满意了,其基本能够应付5Mbps的CANFD了。(现在大多数CANFD接口芯片也只支持到5Mbps)

楼主:
开发经验5:用ISP重新装载应用
我们开发的USB转CANFD,其硬件是通用的,您完全可以不使用我们默认装载的USB转CANFD应用程序。如果您有什么新思路和创新,完全可以将您自己开发的应用,通过ISP装载到这个硬件平台上,下图是ISP模块的连接方法。

楼主:
开发经验6:关于GD库函数(很重要)
您在开发属于您自己的私人定制的USB转CANFD模块时,软件方面往往会使用到GD的函数库,在这里我需要提醒您,请下载GD的最新库。因为在老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BUG,其一是,在您设置CAN或CANFD速率时,有些合法速率是不能设置的,如800K,设置后库函数会出现死循环;其二是,您在发送CANFD帧时发送字节数是5、6或7时,发送数据一定会出错。
以上两个BUG已经反映给GD公司了,他们的工程师已经进行了更新。这里希望广大用户和小白鼠,发现BUG及时反映给GD公司,并在论坛中进行交流,以免其它人重复犯错。
最后,让我们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一个新事物中的一点点瑕疵,祝福GD的明天会更美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经验6:关于GD库函数(很重要)您在开发属于您自己的私人定制的USB转CANFD模块时,软件方面往往会使用到 ...

谢谢分享,,,,,,,,,

楼主:
开发经验7:关于串口调试工具
网上的串口调试工具种类繁多,良莠不齐,我们测试了很多的串口调试工具,下面给大家推荐两个我们认为比较好的。
其一是:AccessPort1.37,这款串口调试工具,最好用的地方是文件发送,它能以最大速率将文件发送,在没有流控的情况下,发送速率可达5Mbps,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它的缺点是其收发代码在同一线程中,当发送受阻时,会影响接收缓存区的读取。
其二是:野人串口调试工具,其克服了上面那款的缺点,但其发送速率受您设置的串口波特率限制。
这两个串口调试工具,优缺点具有互补性,请大家斟酌使用。

楼主:
开发经验8:(虚拟串口)USB转CANFD性能测试
通常我们会使用两个模块对传数据的方式,测试USB转CAN模块的性能。在这里我们推荐使用AccessPort1.37这款串口调试工具,因为该串口调试工具在众多的调试工具中其传送速率是最高的。市面上大概有90%的USB转CAN模块是无法通过它的测试的。
今天上午我们终于拿到了这款批产的USB转CANFD产品,并进行了对传测试,在1M速率下,两个模块对传10万帧数据(带有8个数据的扩展数据帧),总数为20万帧,共耗时为27秒左右,并且未丢一帧数据,我们将该实验连续重复了10遍,测试结果相同。
该项测试指标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款USB转CAN模块。

楼主:
开发经验9:(虚拟串口)USB转CANFD性能测试2
下午我们做了CANFD状态测试,同样的数据帧,我们将CANFD数据域速率设置为4M,仅仅使用15秒钟,20万帧的数据对传完成,并且一帧未丢。简直太震撼了,无论是CAN状态还是CANFD状态,该产品对传速率都达到了理论设计值。此处真真需要给GD和本品的设计者一些掌声!!!!!!

网友B:
非常好的资料

楼主:
开发经验10:晶体的选择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USB转CANFD模块选用的是12M晶体,与开发板的8M晶体不同。如果您前期是在开发板上开发的应用程序,如果需要移植到USB转CANFD模块上,请注意修改时钟的分频和倍频参数。

网友C:
Can通信是非常有效的一种通信,若干年前曾经用51单片机玩过,费时费劲,这里要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2020-04-01):
最近,做了一次长线传输,发现CANFD的传输特性要比CAN好很多,同样是1M速率,但CANFD数据场为2M,其通讯距离比1M的CAN要长不少,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从理论上讲有点说不通呀!

网友D(2020-10-13):
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款国产CANFD总线接口芯片,好像是QBD1044,可以替换这个板子上的NXP接口芯片,这样这个板子就成为了全国产的了!替换时,需要注意供电电压应更换为3.3V。

楼主(2021-08-23):
有没有人用过新的GD32C03,与以前的GD32E103是不是完全一样?

网友E(2021-11-25):
串口速度,支持CANFD,验证一下通讯没啥问题,但是总线负荷稍微一大,数据丢光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速度,支持CANFD,验证一下通讯没啥问题,但是总线负荷稍微一大,数据丢光光了  ...

不会呀?我们使用CANFD 1M+5M 满载都不丢帧,芯片应该没问题的。
GD这波改序列操作实在令人费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呀?我们使用CANFD 1M+5M 满载都不丢帧,芯片应该没问题的。
GD这波改序列操作实在令人费解!
...

你看前提了?串口,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前提了?串口,串口!!!

不好意思,确实没看清,不过CANFD达几M的通讯速率,而串口只有几百K,
纵是神仙,也没招呀。串口只适用低信息密度的场合。

网友F:
这个不错,现在网上卖的USB转CANFD工具还很贵。

网友G(2023-05-12):
楼主你好,最近在用GD32C103TBU6做USB转CANFD,USB收发同时进行会OUT_EP中端不触发,请问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H:
有485转CAN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最近在用GD32C103TBU6做USB转CANFD,USB收发同时进行会OUT_EP中端不触发,请问有遇到过类似的问 ...

USB端口收发不会同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