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0单片机,利用闹钟中断5秒唤醒处于停止状态的单片机,求教!

楼主(2019-11-20):
代码如下
void Enter_StopMode(void)
{

                EXIT_UART_Init();//RX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ENABLE);//开电源管理时钟
                RTC_Config();
                RTC_AlarmConfig();  //POWER_LED(ON);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外部中断的标志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进入休眠模式
                 RTC_ITConfig(RTC_IT_ALRA, DISABLE);
          RTC_AlarmCmd(RTC_Alarm_A, DISABLE);
                RCC_init(); USART2_COM2init(960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A);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

//LSI作为时钟源
void RTC_Config(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ure;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0,0,0,RTC_H12_AM};
  RTC_AlarmTypeDef sAlarm={{0,0,1,RTC_H12_AM},RTC_AlarmMask_DateWeekDay|RTC_AlarmMask_Hours|RTC_AlarmMask_Minutes,0,0};
//        RTC_AlarmTypeDef sAlarm={{0,0,5,RTC_H12_AM},RTC_AlarmMask_All,0,0};
//        RTC_TimeStruct RTC_AlarmTypeDef ;

  /* Enable the PWR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RTC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L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Configure the RTC data register and RTC prescaler */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0x18F;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0x63;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time to 00h 00mn 00s AM */
//  RTC_TimeStruct.RTC_H12     = RTC_H12_AM;
//  RTC_TimeStruct.RTC_Hours   = 0x00;
//  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 = 0x00;
//  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 = 0x00;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uct);

        RTC_SetAlarm(RTC_Format_BIN, RTC_Alarm_A, &sAlarm);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

void RTC_Alarm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XTI configuratio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AlarmA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ALRA, ENABLE);
  /* Enable the alarm  A */
        RTC_AlarmCmd(RTC_Alarm_A, ENABLE);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A);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

楼主:
一直不能进入闹钟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用的是内部8M晶振,中断服务程序如下: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A) != RES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 (RTC_IT_ALRA);  //清除闹钟中断

                  POWER_LED(O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

网友A:
RTC_IRQHandler是否有起动文件名匹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_IRQHandler是否有起动文件名匹配呢

闹钟中断程序名就是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闹钟中断程序名就是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这个名字可以随便起的
关键要和启动文件名匹配

楼主:
F0只有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这个函数,   没有RTC_Alarm_IRQHandl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F0只有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这个函数,   没有RTC_Alarm_IRQHandler

那就是中断没有配置好吧

都没有看你调用NVIC_EnableIRQ

楼主:
/* Enable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在下面那个配置函数里有

网友B:
没有看到你闹钟配置,没有配置何来的中断,我也用RTC延时,1秒~23小时均可,不过不是用的STM32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