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STC8A8K64S4A12的ADC读不到结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20):
ADC端口为P0.1。工作频率为11.0592,把计算结果发到串口。收到的全是00。还请高手指点!

#include <STC8.h>
#include<intrins.h>
sbit led=P6^1;
unsigned int a,b,c,i;
void main()
{
   P0M0=0x00;
   P0M1=0xff;
   TMOD=0x20;
   TL1=0xfd;
   TH1=0xfd;
   PCON=0x30;
   SCON=0x40;
   AUXR=0x00;
   TR1=1;
   ADCCFG=0x0f;
   ADC_CONTR=0x89;

while(1)
   {
     ADC_CONTR|=0x40;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0x20));
     ADC_CONTR&=~0x20;
     a=(ADC_RES*16/4096)*3;
     SBUF=a;
     while(TI==0);
     TI=0;
     for(i=0;i<65535;i++);
    }

}

网友A:
这是我的ADC程序,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ADC程序,参考下

谢谢。已经搞好了。ADC结果寄存器的值是对的,就是算出来的电压值始终不对,折腾了几天才搞好,变量的类型不对,计算方法也不对,那个串口显示的0就是除法的运算结果是小于1的小数,取了商,始终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