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请问大家一般采用什么方式实现模拟信号的隔离ADC采集?

楼主(2019-11-20):
请问大家一般采用什么方式实现模拟信号的隔离ADC采集?
这个GP9303方案的竞争力如何?共大家参考
附上datasheet

网友A:
PDF文件错误,打不开。

网友B:
没用过。为何要隔离。。。

网友C:
这科学吗

网友D:
BMS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文件错误,打不开。

下载后应该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为何要隔离。。。

电气隔离有很多好处,抗干扰、强电隔离保护等

楼主:
有人方案BMS上

网友A:
一个12位的带AD单片机芯片,电压比你这个低多了。
哪怕挂一个外置基准,成本自己去算算。
这方案,就是我们经常可能用到的单片机采样隔离,而且,单片机不需要再去PWM,直接串行数据都成。管杀不管埋,在那发送就是了,成本抵得上上面这个方法的,才有生存能力。何况你这个芯片还有个很致命问题,就是供电电压偏高。
便宜,简单,好用,这才有生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12位的带AD单片机芯片,电压比你这个低多了。
哪怕挂一个外置基准,成本自己去算算。
这方案,就是我 ...

我们有低电压版本的APC芯片,GP9105可以工作在2.7V-5.5V。如果你用单片机采集没问题,但是如何隔离呢,我的观点是PWM信号是非常适合做隔离的,除了这个产品,我们公司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产品,可以关注一下。说不定能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低电压版本的APC芯片,GP9105可以工作在2.7V-5.5V。如果你用单片机采集没问题,但是如何隔离呢,我 ...

到你芯片这,你也还没隔离呢。
这剩下的你怎么隔离,我上面说的也怎么隔离就成了。
直接AD--串口,连高速光耦都不需要了。一个普通光耦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你芯片这,你也还没隔离呢。
这剩下的你怎么隔离,我上面说的也怎么隔离就成了。
直接AD--串口,连高速 ...

串口隔离芯片应该成本比较高,而且隔离以后也是只能用单片机来接受。但是PWM就会跟灵活,我有的客户之间隔离后有还原了,作为模拟信号隔隔离方案。

模拟信号隔离

模拟信号隔离

网友E:
MARK ,特殊场合特殊应用

网友:
@cjseng  赶快来啊 !!!

网友F:
这个电路不是很好,需要标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不是很好,需要标定

这个电路是从你那里学会回来的 啊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是从你那里学会回来的 啊  !!!!!!!

双光耦隔离,很常见的电路啊。至于参数,是我慢慢凑的。

网友G:
R14  R17  471  阻值太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R14  R17  471  阻值太小了

不小啊,这是我试验下来最优的值,1K、2K都试过。
我的电路输入输出范围是0-5V,正常工作时,是0-3.5V,量程范围不是0-12V。

楼主:
能用这个电路实现量产的话,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因为光耦817的一致性无法保证,即便是标定了以后,不同的817温度系数、电压系数是否一样也是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做个试验玩玩是可以的。

网友H:
这个电路如何保证光耦的一致性. 如何不漂移  请教

网友:
使用TLP512-2   两个光耦合并在一起

网友:
如果允许一定的误差, 上面的电路还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