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H750 (100脚 芯片) PC2_C 和PC3_C 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11-20):
STM32H750 (100脚 芯片)   PC2_C 和PC3_C 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表示这些管脚直接连接到了ADC的模拟输入通道。如图所示:

网友B:
208脚以下的没有PC2和PC3,是不是内部就直接和PC2_C和PC3_C连接在一起?

网友C:
芯片手册应该有介绍吧

网友D:
没有的话 就是这个封装的没有这个引脚了吧

网友E:
就是小封装的没有这个引脚呗

网友F:
说没有 那就是没有

网友G:
那就是没有呗

网友H(2020-09-18):
你的PC3_C怎么有这么多配置项,我只找到有Reset_state/ADC2_INP1/GPIO_Analog三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