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磁铁问题

楼主(2019-11-20):
求电磁专家解答下面三个问题:
1、这种两个线圈中间是磁铁的电磁铁叫什么名字?

2、这种电磁铁行程范围内的力是一样的吗?

3、这种电磁铁怎么计算力?

网友A:
这里好象画的是永磁体,但是电磁铁应该不会用永磁体做铁芯哦

网友B:
这个其实是电机。
行程比较短的直线电机。
1. 不知道
2. 力大致和电流正比,并随位置而变
3. 给定的结构,可以测量力-电流-位置关系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好象画的是永磁体,但是电磁铁应该不会用永磁体做铁芯哦

是的中间是永磁体,但是不知道这种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是电机。
行程比较短的直线电机。
1. 不知道

这东西已经仿照老外图纸做出来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到底叫什么名字,做的比较小,两个3厘米的小喇叭磁铁夹住一根筷子,只用0.5毫米的铜丝绕了两个50圈的线圈,力比较小手里就一个小电子秤,要测不同行程的力也比较麻烦
两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是电机。
行程比较短的直线电机。
1. 不知道

你这个回复很有用,看了你的回答知道了通过位置和电流可以求出力的大小。

只在书上看到铁心单个线圈的电磁铁的曲线图

网友B:
这么粗糙的试验装置应该得不到有用的数据。
最多验证一下它能不能动。。

网友B:
50圈太少了,需要很大电流才能测到力,需要一个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糙的试验装置应该得不到有用的数据。
最多验证一下它能不能动。。 ...

肯定能动,而且加适当电流还可以和秤盘平衡,还要做个位置传感器,PID闭环控制电流,知道电流就知道秤盘上的重量。
我们这做检测金属硬度的试验机原理就是加力闭环控制然后测量位移,搞这个就是为了学习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圈太少了,需要很大电流才能测到力,需要一个大电源。

没办法啊,家里实在没材料,电磁铁骨架还是浇地用的管子卷的,磁铁是喇叭上的,铜丝家里也没多少不舍的用。 这东西主要原理是电磁铁和秤盘重量平衡,很小的电流就能打破平衡,但是只能测很轻的东西,但是太轻机械部分不能有任何摩擦,不然就不灵敏了,平衡的时候要能秤杆要能上下振荡才行。

这东西是老外设计的而且有计算软件,但是要收费不给免费用,所以上来问问具体怎么计算。

网友A:
是不是有磁保持特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磁保持特性呢

对有种开关式的电磁铁可以保持位置,结构和这个差不多,只是骨架上是铁片隔离线圈,这个我也做过一个,可以不通电保持位置,但是装到我做的小电子天平上不能用,保持的这种电磁铁只有两个状态,后来重新做了个用木头隔开线圈,这次秤杆可以上下振荡了,通适当电流可以实现平衡。

网友C:
你应该少画了一个基本结构,那就是复位弹簧或者别的复位辅助装置,加上复位系统,现在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般的喇叭。
只是喇叭是线圈动,而这里是磁铁动。
这种结构有一个线性区域,也就是磁铁动作范围,不能超过线圈长度,在线性区域,则输出力矩和线圈电流成比例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少画了一个基本结构,那就是复位弹簧或者别的复位辅助装置,加上复位系统,现在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般的 ...

原来就是把喇叭反过来啊,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