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发射325MHZ-385MHZ超标,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11-20):
我的板子上MCU的晶振是8MHZ,DC-DC+协议芯片的开关频率是125KHZ,辐射超标的源一直没有找到。大家看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你好  你这里面是一个 12Mhz的东西  你在电路板上好好找找吧   而且这个应该和电源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有时无法找到源头,找到源头你也无法改变,因为你必须这样设计,比如某些定时器等,只有采取“堵”的方法,在时钟,串口等线上加磁珠什么的,注意地的布线等

网友C(2020-09-05):
很可能是DC-DC的谐波,可以用LDO先接入排查

网友D:
MCU内部有没有倍频或者锁相环
协议芯片里面是不是有12M时钟
最好把芯片型号给出来

网友E(2020-12-02):
楼上几位说的12mhz源头,楼主需要重要排查

网友F:
DC-DC之根本原因,老问题。

网友G:
我司是EMC(静电、辐射、传导、EFT、雷击浪涌)解决方案公司,有实验室和整改工程师,我们主要是卖EMC器件,顺便可以提供免费摸底测试和免费整改服务。15915462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