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051F3芯片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9-11-20):
最近遇到个棘手的问题,用了STM8L051F3 tssop20的芯片,主要用其RTC唤醒和低功耗,以及外部中断唤醒,经常死机或者复位,即使开了窗口看门狗也会复位,测试了好几只都是一个样,   请问大家有没遇到这种情况,这个芯片的低功耗和RTC到底该怎么用才稳定,程序调试好了,功能一切正常,运行几个小时后  就死机了,纠结啊  ,有没牛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死机?
请再次确认 时钟线是否完全配置?
是否有jtag IO口的操作?

网友B:
换一片芯片能好使吗

网友C:
程序简化一下试试

网友D:
看着像是你软件问题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