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硅桥漏电流测量电路的数值计算方法 (纯电路计算)

楼主(2019-11-20):
    为了测量硅整流桥在高温高压下的漏电流可以使用如上电路。图中R1~R4分别代表4个反接的二极管,通过测量R11~R14电阻上的压降可以得到4个电流值,仿真可以看出仅通过这4个电流值就可以分别计算出流经 R1~R4 每个电阻上的电流。
我推导了半天也没有得到计算方法,特此救助!

我能列出如下的关系式,然后就做不下去了:(电流的下标对应电阻的下标)
    I(1) + I(2)= I(11) + I(12)
    I(3) + I(4) = I(13) + I(14)
    I(1) = I(3) + I(11) - I(13)
    I(2) = I(4) + I(12) - I(14)

楼主:
其实就差一个条件了,如果解出I1~I4中任意一个,就全解了。帮帮忙吧!

网友A:
电路复杂,没有看,可以把万用表电压档当电流计使用,先测量出直流电压档内阻(通常10M),根据欧姆定律算出电流值,10M内阻显示电压为10V,此时电流为1uA,万用表一端电位对地要接近1V,不如会有干扰而测不准;次方法可以准确出出1nA电流。

网友B:
少条件了,看起来4元4个方程,可变形以后,有重叠。
你加上下面这样的元素,什么结果都出来了。
R14、R12、R13、R11都是外接的,同时,别忘记2个供电的1KV,必须有他们的电压值参与运算。
比如V14+V12的电压值。2KV减掉后,是R2+R4串联回路的实际电压,这个电压,可以建立起另一个电流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条件了,看起来4元4个方程,可变形以后,有重叠。
你加上下面这样的元素,什么结果都出来了。
R14、R12、 ...

非常感谢!我已经把电路理论忘得差不多了,反复研究至今无解。能再进一步给出具体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