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稳压管限流电阻的取值

楼主(2019-11-20):
目前有个小东西用3节5号电池供电4.5V,要求转为3.3V给后面电路供电,待机状态电流20ma左右,工作时最大70-80ma,准备用稳压二极管降压供电,想请假一下各位大佬限流电阻的取值,是按电流最大的时候取还是如何?

网友A:
这里应该用一个LDO吧?一个类6206的LDO只要几分钱,但比并联稳压管省电

网友B:
书上第20页,有讲并联稳压电源的计算。
不过楼上的ldo方案,真不贵。
资料给你,你要研究,就研究吧。
跟稳压二极管最小,最大工作电流有关。还与负载有关。算出来是一个区间。
这种低压差,用并联稳压电源,选值范围太窄。如果输入电压10-20V,很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用一个LDO吧?一个类6206的LDO只要几分钱,但比并联稳压管省电

没办法 因为电池是供电给3.3V电路和驱动小电机的,电机工作时电流很大会吧电池电压拉低 导致如果用ldo供电达不到最小输入电压

网友C(点评):
80ma会把5号电池电压拉低? 你的电池电芯内阻未免也太大了吧,如果是这样,建议换电池,南孚或者东芝电池试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80ma是3.3v电路的电流 电机工作有接近1A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5号电池出来分2路,1路给电机供电 一路稳压管降压给单片机

网友C:
你这个必须要用LDO的,电机和单片机挂一个电源上,就算电压没拉低到很低,电机动作和停止的时候,单片机也是吃不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 因为电池是供电给3.3V电路和驱动小电机的,电机工作时电流很大会吧电池电压拉低 导致如果用ldo供 ...

单片机可用更低压的。合泰有大把。
单片机电压,定在2.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可用更低压的。合泰有大把。
单片机电压,定在2.5V左右。

单片机是固定的  换不了  不然不会如此纠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固定的  换不了  不然不会如此纠结了

如果成本敏感,胆子大点,4.5v串电阻,进入单片机的电源。然后单片机控制外围,尽量用小mos管驱动。
也别稳压了。单片机无模拟量就这么搞。

网友A:
5号电池带不动1A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号电池带不动1A的电机。。

直流电机,能根据电压自动调速。肯定带的动。
把电池电压拉低,单片机复位,我记得刚来论坛就有个用二极管接单片机,单片机复位的。
所以干脆就不降压了。串一个电阻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驱动外围电路,用mos管,驱动电流小。
现在的问题就分解成 单片机供电+单片机驱动的70ma的负载+1A电机。
这个时候单片机的供电电流很小,就比较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成本敏感,胆子大点,4.5v串电阻,进入单片机的电源。然后单片机控制外围,尽量用小mos管驱动。
也别 ...

单片机控制外围是用电机芯片的  单片机给个高电平控制电机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能根据电压自动调速。肯定带的动。
把电池电压拉低,单片机复位,我记得刚来论坛就有个用二极 ...

现在是用一个限流电阻+3.3V的稳压管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待机时电流20ma左右,其余50ma是由后面的一块小灯板与蜂鸣器产生的。限流电阻这边我打算采样15R,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一个限流电阻+3.3V的稳压管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待机时电流20ma左右,其余50ma是由后面的一块小 ...

单片机待机电流这么大是因为它一直在等待接收码产生的,这个问过厂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待机电流这么大是因为它一直在等待接收码产生的,这个问过厂家

小灯,蜂鸣器用mos驱动呗。接到电池上。就跟单片机电源没关系了。
mos管也有一定隔离作用。mos驱动电流很小的。
这个时候就只考虑单片机的电源20ma+1-2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灯,蜂鸣器用mos驱动呗。接到电池上。就跟单片机电源没关系了。
mos管也有一定隔离作用。mos驱动电流很 ...

小灯蜂鸣器是用三极管驱的  但是供电还是和单片机一样,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池除了4.5V还有7.4V供电  老板想兼容一块板做,所以小灯蜂鸣器直接用电池供电的话除了要考虑4.5V  还有考虑7.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灯蜂鸣器是用三极管驱的  但是供电还是和单片机一样,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池除了4.5V还有7.4V供电  老板想 ...

小灯蜂鸣器,跟你需要的3.3v不是一个电源。小灯蜂鸣器可以直接接4.5,也可以用7.4 。
反正跟单片机没有关系。直接串电阻,可以直接降压,但是单片机输出引脚耗电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灯蜂鸣器,跟你需要的3.3v不是一个电源。小灯蜂鸣器可以直接接4.5,也可以用7.4 。
反正跟单片机没有关 ...

我现在是这样,因为蜂鸣器额定电压3.3V的 范围是3-5V  7.4V供电我怕出现问题所以....

网友B:
蜂鸣器我用过,5v的接12V,串个电阻。没多大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我用过,5v的接12V,串个电阻。没多大的事情。

但是4.5V的时候这个电阻也在  会影响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4.5V的时候这个电阻也在  会影响的吧

这是权衡,要分清电路设计的主要问题,次要问题。
单片机的电源电路,是你思考的主要问题,不能留隐患。况且你的电路板还要接受信号,驱动感性负载,需要花更多精力。
蜂鸣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很多。
而不是蜂鸣器的问题让单片机妥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权衡,要分清电路设计的主要问题,次要问题。
单片机的电源电路,是你思考的主要问题,不能留隐患。 ...

好的,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