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用LM5117做电源效率

楼主(2019-11-20):
现在使用LM5117做电源  输入48V  输出5V  12A~15A这样。按照TI的web设计,但是调试出来的效率只有83%左右。能有什么办法提高这个效率吗?
附上原理图。先要做到设计的那种95%,如何实现?
现在PCB上的热量很大。
CH1是HO的波形,CH2是LO的波形,在HO打开的瞬间,LO上有一个上升沿,求如何消除这个上升沿?

网友A:
特别看看电感吧, 可能最有影响的是这个器件,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B:
我觉得和器件、pcb布局走线都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看看电感吧, 可能最有影响的是这个器件,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

2.8mR   Isat 27A   3.3uH 一体式电感  这个是电感的大致参数  还需要什么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和器件、pcb布局走线都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不知道从哪方面下手。MOS管我也替换过了,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想要找Qg值小点的,但是电流都达不到?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不知道从哪方面下手。MOS管我也替换过了,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想要找Qg值 ...

我觉得还是参考官方EVM板的布局和布线好点,还有webench也是可以生成PCB的吧。

网友A:
Isat 27A 非常大呀, 那我还感觉电感量可能有点小。什么封装, 不知道这些参数的真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参考官方EVM板的布局和布线好点,还有webench也是可以生成PCB的吧。 ...

布局布线的最终思想是回路面积最小。但是做产品的不能完全照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at 27A 非常大呀, 那我还感觉电感量可能有点小。什么封装, 不知道这些参数的真实性
...

电感量是推荐值。没有改动。封装是1770的封装。电感的热量还是好的  主要是MOS管上面的热量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布局布线的最终思想是回路面积最小。但是做产品的不能完全照抄吧 。

抄官方的设计能叫抄吗?

网友A:
能否看下, 电源的主要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看下, 电源的主要波形图

你想看电源哪个部分的波形?是MOS管的G极?还是输出?

网友C:
LO对地并一个102电容

网友D:
把PCB的布局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PCB的布局贴出来吧

整个PCB版是4层板。

@Siderlee :就增加了一个MOS管 其他都是差不多的
和原理图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