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 压频转换,频率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9-11-20):
问下各位,有用过LM331的吗,你们的精度能做到多少?频率输出时10K-50K

楼主:
都没有人用过吗? 大神们呢

网友A:
最大也就10K吧,参数选择有问题

网友B:
0.5%精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精度没问题。

你频率输出范围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也就10K吧,参数选择有问题

最大到100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精度没问题。

调试过程中,有哪些参数影响输出频率吗?我用规格书上的推荐参数调试,频率很稳,一旦提高频率到50K,频率变化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