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奇怪的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9-11-20):
我做了一小批仪表,有485通讯接口,但发现有少量仪表(大概十分之一吧)的通讯成功率不高,个别的只有60%多。然而,当我用手触碰开关电源次级的5V输出的地线时,通讯成功率马上就好了,能达到95%以上,甚至100%。这个5V是给单片机供电,同时也是给通讯光耦的一次侧供电。5V的地就是整个仪表电路板的大地。如下图所示,我触摸的就是红圈处的地线。光耦用的是EL357,波特率是9600。当把波特率降低到2400时,通讯成功率就很好;我也知道EL357用在9600可能略显勉强。但为啥大部分仪表还不错,只有少量不行呢?而且还遇到前述问题!
根据2楼网友的建议,将光耦两侧的地用瓷片电容连接,效果就很好。但是由于我在5楼说的事情,所以这个办法不能采用。

我再附上示波器测到的波形,一个是RX脚波形,另一个是RE脚波形。对于RX脚波形,貌似未完全拉到地?也就是说光耦未彻底饱和导通?

网友A:
红圈里的地与485-GND用瓷片电容接起来试试

网友B:
手触碰5V的地,相当于地和PE 快接电阻了,你的5V地和PE之间怎么连接的,2400好 9600不好,怀疑干扰太大导致丢包高

网友C:
EL357太LOW了,可以用TLP2362,跑115200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里的地与485-GND用瓷片电容接起来试试

谢谢!  我在5V地与485-GND之间加了个103瓷片电容,通讯成功率果然很好,与我手摸5V地的效果几乎差不多。能讲一下原理吗?5V地与485-GND分别在隔离光耦的两侧,它们之间加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另外这个电容是否要求耐压高?容值选103合适吗?

另外还有个重要问题,我这个仪表是用来测三相电压电流的电表,是塑料外壳,也没有接大地的接线端子,只有三相火线与一个零线的接线端子。同时,5V地实际上在电路板里与零线端子是通过一个磁珠连接的(这意味着,电路板实际上是热地!)。我前面说的“手摸5V地”实际上是摸的零线端子(因为端子露在外壳外面,能方便摸到,当然我摸的时候,并没有接火线零线)。然而,当仪表需要测量三相三线制系统时,由于没有零线,只能把火线的B相接到这个零线端子上,因此,5V地即整个电路板的地就带220V电了。那么如果在5V地与485-GND之间加个瓷片电容,则485-GND也带电了!而485-GND这一侧是要跟上位机连接的,这样恐怕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触碰5V的地,相当于地和PE 快接电阻了,你的5V地和PE之间怎么连接的,2400好 9600不好,怀疑干扰太大导致 ...

我这个仪表是塑料外壳,没有接大地的接线端子,但有接零线的端子。5V地是通过一个磁珠与零线端子连接的。不过我在试验通讯的时候,并没有给端子接上零线。另外也请你看一下我对楼上的回复,是否有更多见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357太LOW了,可以用TLP2362,跑115200都没有问题。

EL357便宜,体积也比较小。我能跑到9600就够了,因为数据量小。

网友D:
光藕开关时间的一致性是得不到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藕开关时间的一致性是得不到保证的

那为啥用手触摸光耦初级的5V地线,或者触摸RX、TX、RE脚,都能提高通讯成功率?  甚至当用示波器测量RX、TX、RE波形时,通讯成功率也很好?  而且根据2楼网友的建议,将光耦两侧的地用103瓷片电容连接,效果也很好?

网友B:
跨接电容,假设5V地有干扰,会通过这个电容传导到485地,二者会分摊干扰。这也就和你用手摸地,示波器表笔接触效果一样的,都是通过阻容元件导走了一部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跨接电容,假设5V地有干扰,会通过这个电容传导到485地,二者会分摊干扰。这也就和你用手摸地,示波器表笔 ...

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就是5V地受到干扰了? 这个5V地是整个电路板的大地,单片机、AD采样、SPI和I2C通讯都是用这个地,但没发现其它问题。5V地是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难道由开关电源引来的干扰?

网友B:
你5V次级地和初级之间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5V次级地和初级之间怎么处理的

5V地与初级没有任何联系,哪怕一个电容也没有。貌似有种电容叫Y电容是用于跨接初次级的,但我没使用。

网友D:
这么说, 还是信号和地的问题了,   看看通信部分的地线连接情况.  485 系统的地线要相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在5V地与485-GND之间加了个103瓷片电容,通讯成功率果然很好,与我手摸5V地的效果几乎差不多。 ...

一般用1nf-2.2nF,我理解是有“交流”共地,专门对付交流噪声干扰的作用,
很多带隔离的应用都这样做,你这个应用有50V耐压应该够了。
两个地之间加电容不意味着220交流电能窜过来,如果交流电传过来,不要说上位机了,就485这一块就要放烟花了。交流电安全测量与加电容抗干扰是两个话题,比如手持万用表电池供电的也没有大地,测交流电也没问题。

网友E:
电源不稳引起的

网友F:
亿光用加速电路才能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亿光用加速电路才能稳

加速电路是什么?请讲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在5V地与485-GND之间加了个103瓷片电容,通讯成功率果然很好,与我手摸5V地的效果几乎差不多。 ...
5V地实际上在电路板里与零线端子是通过一个磁珠连接的(这意味着,电路板实际上是热地!)。

不能这样搞,这个地应该和零线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这样搞,这个地应该和零线隔离。

直流5V的地为啥不能与零线相通?无非板子就是热地呗,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啊。
另外我发现是开关电源的噪声干扰了通讯,同时也干扰了RTC计时准确性。所以首先要解决噪声问题,则其它问题都好办了。我又新开了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85856-1-1.html,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另外,现在发帖怎么没有送分的地方了?我想给回答好的网友送分呀。

网友H:
AB线的波形不测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流5V的地为啥不能与零线相通?无非板子就是热地呗,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啊。
另外我发现是开关电源的噪声 ...
  1. 直流5V的地为啥不能与零线相通?无非板子就是热地呗,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啊。

当然不能这样做:
1.假如你这部分不连接其它设备,5V地和零线相连是不影响功能,不相连(隔离)也不影响功能。
2.假如要连接其它设备,隔离总是最简单的,不隔离情况就有点复杂。并且零线上的电流比较大,零线上各个点电位是不同的,造成电路抗干扰能力急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1nf-2.2nF,我理解是有“交流”共地,专门对付交流噪声干扰的作用,
很多带隔离的应用都这样做,你 ...

我在变压器原边地和副边地跨接了一个102的Y电容,噪声也缩小了。原先示波器探头即使靠近而不是接触上5V地或者正极,都有峰峰值几百mV的尖峰脉冲,其频率恰好是开关电源频率60K。加了Y电容后,探头靠近5V时,基本看不到有尖峰了;但若将探头的钩子接触5V正极、探头地线接触5V地线,则依然有尖峰脉冲,不过峰峰值确实缩小了,基本在180mV以内,此时通讯也正常了,RTC计时也准确了。看来Y电容真不能省啊。

前几天我还新开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85856-1-1.html,其实跟本帖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噪声。

另外现在论坛不能给分了吗?我想结贴给你最高分啊。

不用客气,不太了解整个的系统,也许问题的源头就在变压器那里,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变压器原边地和副边地跨接了一个102的Y电容,噪声也缩小了。原先示波器探头即使靠近而不是接触上5V地 ...

问题解决了就好,分没关系

网友I(2020-01-02):
是你的开关电源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