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译码求助

楼主(2019-11-20):
目前在自学cpld,dsp(f28335)连接到cpld的地址线是XA0-XA12,共13根地址线,有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下,CPLD怎么译码dsp传输下来的地址,我做时,使用了常数发生器IPM_CONSTANT[15..0],与XA3-XA12与XZCS0利用或非门做了使能线(高使能),XA0,XA1,XA2作为地址线译码,类似与74ls138译码器原理,dsp映射到cpld寻址空间为XZCS0,请问这样做对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地位地址线译码?目的是译着玩?还是啥特殊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位地址线译码?目的是译着玩?还是啥特殊用途

dsp通过给cpld发出信号控制外部接口,也就是说,dsp传输的地址经过cpld译码后才能被识别,现在我的问题是这个译码器该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通过给cpld发出信号控制外部接口,也就是说,dsp传输的地址经过cpld译码后才能被识别,现在我的问题是 ...

那你就按38译码不行吗?或者说你要把3bit的地址译成什么?